请教步进电机驱动芯片与散热片之间的导热双面胶

楼主(2024-06-26):
自己的板子上有步进电机驱动芯片,需要在芯片上安装个散热片,芯片周围有阻容器件。

之前一直使用的导热硅胶:卡夫特 K-5203K

导热硅胶搞一坨放在电机驱动芯片上,然后把蓝色的散热片按上去,等待凝固。

这种方式,导热硅胶会流到芯片四周,将芯片所有引脚和附近的阻容都糊住了,这样会不会影响驱动芯片的性能?

进而我想用导热双面胶代替导热硅胶,但是发现双面胶很软,散热片用导热双面胶贴到芯片后,稍微有点外力,散热片都快掉下来了;

所以想请教大家两个问题:

1. 导热硅胶糊在芯片的引脚和阻容器件,是否影响电路性能

2. 求推荐好用的导热双面胶,用于将散热片牢牢粘贴到电机驱动芯片上

网友:
非射频电路,工作频率也不高。可忽略影响

网友:
害怕的话,先在芯片上面来一次704

网友A:
搞少一点不就行了,非要挤这么多,正常来说不影响,你要看这个胶的手册

网友:
不影响,不过胶点太多了,一点点就好,胶多影响散热。

双面胶一般是QFN封装贴背面的PCB上才够牢固,贴芯片上很容易掉。

网友:
歪歪扭扭的散热片,一看就是胶水太稠很难干透的那种。

试试这个牌子的导热硅酮胶,稀很多大约4h就能固话一定强度,容易存放不宜凝固价格还便宜。

ps:
去掉销售商家信息避免误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少一点不就行了,非要挤这么多,正常来说不影响,你要看这个胶的手册

卡夫特硅酮胶犹如牙膏一样稠,很难涂抹适量且又难干。白天帖好散热片第二天散热片慢慢滑走了歪歪扭扭的,干了后很厚且内部有很多气孔不好用

ps:
天目导热硅酮胶效果,稀容易控制量,干的快内部密度高没气孔所以散热片不容慢慢漂移。都这么用从没发现会导电情况

网友:
楼主这个胶可以的,其他胶都不太行,几年前我给电机芯片散热都买来试过,唯一的缺点就是摘下来比较麻烦

网友:
没有影响
用天目那个胶,我用过,可以的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的回答,谢谢啦

我继续用我的导热硅胶,但是我会留意少加一丢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