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个电容裂开的原因!

楼主(2024-06-26):
请教大家这个电容裂开的原因!

楼主:
得到的消息,是爆开了!产品失效;请教大家可能的原因!

网友:
看样子像是发热胀开的,应该是纹波太大。
拆开应该能看出是单纯的发热胀开的还是脉冲电压过高先击穿烧蚀局部然后在击穿点发热胀开。
正常情况下这种电容的ESR非常小,有没有可能这是个假冒电容,里面包的是个普通高压陶瓷?

网友:
这个是薄膜的,
1是高温,
2是过压。

网友:
是电容还有电就合闸导致的

网友:
有可能是采购部门原因

楼主:
电容,不可能是次品或者假货的;因为这是ABB CM-PVE 里面的电容组件;大厂的品控和供货渠道还是有保证的。坏了几个ABB CM-PVE;正在做失效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容,不可能是次品或者假货的;因为这是ABB CM-PVE 里面的电容组件;大厂的品控和供货渠道还是有保证的。 ...

失效分析只会告诉你是那种失效,失效原因得不出来吧。

网友:
金属化薄膜电容是这样的,虽然这个电容有击穿自恢复后牺牲容量特性,但是内部如果出现连续的击穿就会局部发热融化涨裂外壳,这很常见没啥好奇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失效分析只会告诉你是那种失效,失效原因得不出来吧。

失效分析就是要得出失效原因。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分析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