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基准LM385-2.5接到AD芯片REF引脚降到1V

楼主(2024-06-26):
单独接LM385-2.5可以输出2.5V  但是接上AD芯片的REF引脚后 ,基准输出变成了1V   接两个AD就变成了0.5V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不加个运放 缓冲一下吗?

网友:
基准的输出高电平靠1k电阻供电。。估计adc的ref电流太大了。加运放是正解。

网友:
啥AD呀REF要吸收这么大电流?

网友A:
把那俩电容去掉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那俩电容去掉试试呢

应该让楼主自己摸索去掉电容的,这样才能知道为什么要去掉,为什么不能有

网友:
直接换成REF3025得了。简单不贵。

网友B:
国内某家8路 16bit SAR ADC,外部提供 ref,需要20mA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内某家8路 16bit SAR ADC,外部提供 ref,需要20mA的电流。

有型号吗?贵吗?

网友:
搞个运放锁存一下再进ad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内某家8路 16bit SAR ADC,外部提供 ref,需要20mA的电流。

运放直接输出20ma也会发热严重,外部加了三极管了吧,厂家一般有会参考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