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有非USB HID的应用例子吗

楼主(2024-06-27):
不要是那种USB转串口的例子,USB转串口的例子网上挺多

网友:
cubemx,你想要usb什么应用,直接生成

网友A:
你说的是串口转USB吧,USB自身常用的类就是HID,CDC,MSC这些,HID免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串口转USB吧,USB自身常用的类就是HID,CDC,MSC这些,HID免驱

就是需要一个USB口做通信,要求每帧数据超过128字节,所以HID做不到,想看看其他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需要一个USB口做通信,要求每帧数据超过128字节,所以HID做不到,想看看其他的方法 ...

为啥 HID做不到? 跟你的数据有啥关系?  128分2包发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 HID做不到? 跟你的数据有啥关系?  128分2包发不就行了

麻烦的很 不想这么搞

网友:
很多方式可以解决,HID类FS只能发64个字节,HS就可以发很多了。1-2千都可以。 HID本身并没有限制。

另外可以用CDC,仿串口了。

其实楼上说的是正解,你的128个数据一帧分2包,1mS可以发8包,大部分应用都够了。。

网友:
听说FS_USB可以做。速率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