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302 电源芯片反复烧坏原因?

楼主(2024-06-27):
采用8.2 典型应用, DC12 转 5V, 一切工作正常, 芯片手册声称最高输入28V,可如果换成 DC24V 输入,此时芯片会立马烧掉,现象是 PIN3 VIN  对 PIN1 GND  短路,  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共同交流一下

网友A:
电感大小选对了么?

网友:
SW引脚的振铃, 虽然这个和布线的关系很大, 但是真的很难处理的很干净. 尤其是功率大的时候
让我都有点怀疑, 电压范围到底能不能卡着芯片的额定参数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大小选对了么?

电感选用的是JLC商城在售物料,参数如下

FHD4020S-100MT
品牌: cjiang(长江微电)
封装: SMD,4x4mm
描述: SMD,4*4*2mm(4020)
电感值: 10uH
精度: ±20%
额定电流: 2.35A
饱和电流(Isat): 3.5A
类目: 功率电感
编号: C602032

网友:
上次淘宝买了100片TPS54528.....假货啊!
调试时确实很难发现,好在有正品...

网友:
输入加一个100uf电容即可。

网友:
前端电容耐压选小了吧?

网友:
你这哪来的参考图??特别注意EN的耐压是多少?最高7V

网友:
3A满载输出的时候,
批量出货二年返修率很低
那么,硬件应用技术很牛的了。
dcdc电路,一直都认为不简单。
批量出货很难控制质量

网友:
这个芯片不能用于24V, 你开电源或者接线的时候,会有30V的尖峰。输入侧接入24V TVS二极管,28V以上的脉冲都吸收掉才行。

网友:
你要贴你自己得原理图 和layout。
然后要主意那个EN 只有7V 得耐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感选用的是JLC商城在售物料,参数如下

FHD4020S-100MT

电感选小了。有直流电流钳接示波器看下电感波形有无突变尖峰,没有的话串联一个0.1R电阻在电感回路测电阻两端电压波形间接看看是不是电感饱和过流了。

网友:
TI有设计工具的,可以在线模拟 一下

网友:
24V热插拔烧毁吗

楼主:
根据热心坛友指导并一一检查,用6楼方法,反馈如下:在图8.1输入滤波电容 10uF+0.1uF的基础上再并上一个100uf电容,实测有效!反复热插拔上电多次,现象消失。
回8、11楼, 检查过 EN 电压不超7V,按输入28V计算实际分压为 4.7V,   最后将EN浮空,现象依旧。
回3、9、10、11、14、16 楼, 在极限参数应用时,需要重视细节,重视 layout  及 加 TVS 防护。
回2、12楼, 感谢提供测试思路,电感问题实测再做回复。
回5楼 ,真假只能测参数了,相信大厂的参数,所以请坛友讨论。
问题已经解决,未一一回复,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如果有热插拔的需求的话   ,输入需要做保护,不然很容易烧毁

网友:
24V距离28V太近了,尤其是上电瞬间,所以输入最前面加一个大于220uF/50V的电解电容试试;
TPS54系列的EN引脚可以悬空,EN那个电路可以省掉了,TPS56系列EN是不能悬空的;
如果要输出满3A,电感>4A,留足够设计余量防饱和;
最最重要的是,数据手册有布线参考,一定按照那个来,就没问题。

网友B:
说应该是接通瞬间的浪涌电压导致,Vin电容用到100uF级别基本上可以解决。
LOW-ESR的。

网友:
可以考虑 TPS543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应该是接通瞬间的浪涌电压导致,Vin电容用到100uF级别基本上可以解决。
LOW-ESR的。 ...

LOW ESR时,LC变成一个高Q震荡电路了

网友:
测试一下输出端带载,输入侧导线断开,然后摩擦接触反复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