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定位孔还是有bug

楼主(2024-06-27):
SMT定位孔JLC是允许用自己画的,只要按要求放置定位孔并且下单时选使用自己画的就可以了,最近这个失效了,每次都会再加两个定位孔上去,看上去是系统自动的,这样就是bug了,忽视了用户的选择。

网友A:
这个跟指定位置客编一样,时灵时不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指定位置客编一样,时灵时不灵😁

但是这个之前试过几次都是不灵不灵的,后面就不管了随他去吧。

网友B:
订单号发一下。最近这个东西貌似没有管过。搞不好真的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订单号发一下。最近这个东西貌似没有管过。搞不好真的忽略了。

Y341和Y344

网友B:
要SMT订单号,或者还要加你客户编号才能知道。
Y341 是需要关联你客户编号的,不唯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SMT订单号,或者还要加你客户编号才能知道。
Y341 是需要关联你客户编号的,不唯一

SMT2406252396,SMT2406270845
这个应该很容易复现的,放好定位孔,PCB下单时让系统自动审核通过,SMT下单时选用自己画的,然后系统自动生成的3D图中就会自动再加上定位孔

网友C:
简述: 功能还在正常使用, 这个订单是要找1.152的孔时没找到, 就单独放置了.

0) 首先 非常感谢楼主反馈.

1) 目前功能还在,  正常传递选项值, 工程师还在正常使用 "是否按照客户画出孔" 处理.

2) 找了PCB组的工程同事排查. 因为规则是要找直径1.152mm的孔, 没有找到 1.152孔, 就自己放置了.
下图是做了个孔列表.  R700 表示直径0.7mm,  R1100 表示直径1.1mm

3) 目中还在使用之前的规则,  之前写的孔放置文档地址: https://www.sz-jlc.com/portal/t6i1005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述: 功能还在正常使用, 这个订单是要找1.152的孔时没找到, 就单独放置了.

0) 首先 非常感谢楼主反馈.

那不对啊,我放置了3个1.152的无铜孔,怎么会找不到呢,还是有什么设置不对的地方,之前这样是没问题的,这两次才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述: 功能还在正常使用, 这个订单是要找1.152的孔时没找到, 就单独放置了.

0) 首先 非常感谢楼主反馈.

下面3个是我自己放的,应该能找到才对,因为生成的图很快,我以为是系统自动的,然后是个小bug,如果是人工查找没找到,那要烦请看一下为什么找不到这三个孔,下次好避免。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不对啊,我放置了3个1.152的无铜孔,怎么会找不到呢,还是有什么设置不对的地方,之前这样是没问题的, ...

结论: 确实是有BUG.

我这里去查了一下上传的原始文件, 又找PCB部门的同事核实. 确实是有1.152的孔.

自动化程序将原始资料合并到钻孔层. 处理错了.  1.152的孔按常规孔补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论: 确实是有BUG.

我这里去查了一下上传的原始文件, 又找PCB部门的同事核实. 确实是有1.152的孔.

辛苦了,找到问题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辛苦了,找到问题就好

但是这个有一个问题,这个BUG估计都是以半年为单位存在,搞不好都2年了。 所以我们在讨论是否有必要存在这个功能。
原来是没有标准型,现在是有了标准型。有特殊要求用标准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这个有一个问题,这个BUG估计都是以半年为单位存在,搞不好都2年了。 所以我们在讨论是否有必要存在 ...

取消这个选项的确就能马上修复这个bug,哈哈!细节的东西如果做不好,确实不如不做,做一半不情不愿的,然后要让用户感恩戴德才给做就没意思了。

至于没人说,可以参考2楼,3楼,应该没有人会因为客编没放到指定位置,多打了两个孔去提交一个投诉单吧,我在这里提交bug是希望JLC的下单体验更完美。

既然希望用标准型,不如取消经济型,只有标准型不是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