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无限stlink调试器! 设备太高,经常测试,有线的太麻烦了

楼主(2024-06-27):
求推荐无限stlink调试器! 设备太高,经常测试,有线的太麻烦了。 看淘宝很多种,哪一种最好呀,买一个回来测试下,想问下用过的朋友

网友:
同求 哪个好用啊

楼主:
刚咨询了卖家,这个还有个限制keil mdk必须5.29以上

网友A:
我用的原子的,不过调试环境比较好,没有断线的情况。不过原子那无线调试接MCU 的部分必须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原子的,不过调试环境比较好,没有断线的情况。不过原子那无线调试接MCU 的部分必须供电。 ...

连接稳定最重要,还有这keil mdk有版本限制没?

网友B:
考虑原子的,原子的出货量大,其他家大多数都是个人开发的。不稳定的情况还有速度会影响。建议原子高速dap。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考虑原子的,原子的出货量大,其他家大多数都是个人开发的。不稳定的情况还有速度会影响。建议原子高速dap ...

没有用过dap
dap支持jlinkRTT和Jscope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接稳定最重要,还有这keil mdk有版本限制没?

我的是5.24,其它版本没有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用过dap
dap支持jlinkRTT和Jscope吗?

不支持,这里无疑是JLink最强大,官方有JlinkWifi。
我之前做的有无线Jlink转接盒。
楼主可以考虑: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91090-1-1.html

当然,一般的下载,调整,DAP可以胜任。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买个树莓派之类的linux派,安装VirtualHere USB Server共享usb,所有的usb设备都能远程连接。连上后和本地操作一样,自建vpn通道的话,你可以在任何地方远程连接usb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