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500A电流是否走PCB

楼主(2024-06-27):
需要设计一款能够快速断开直流500A以上的开关电路。目前在铝基板上进行大面积铺铜走大电流,已经在直流100A以下经过了验证,但是但是再大一点的电流就没有试过了。

目前有两个问题:
1:关于电源端子的固定问题
电源端出来的导线采用的是铜鼻子,我在PCB上用表贴的接线端子将电源端的正负极固定在PCB上,这种做法导致铜鼻子和接线端子之间的接触电阻比较大,后续电流上来之后就不能采用这种固定方式。

2: 关于大电流在PCB上如何布线
电流达到500A甚至再往上是不是就不适合采用PCB铺铜来走电流,之前看到资料有人采用裸露在外的铜线甚至是铜排代替铺铜,请问这种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电焊机上500A 标配的电缆是75平方的。焊机内部是铜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焊机上500A 标配的电缆是75平方的。焊机内部是铜排。

大电流从PCB正极端子上流入,再经过mos之后,从负极端子流出。那有一段是必须要从PCB铝基板上流过去,这部分就只能铺铜是么。

另外关于铜排和PCB之间要怎么固定呢,因为铜排带电,不能通过开孔和铝基板固定在一起。

网友:
PCB上贴汇流条也行吧

楼主:
我刚刚看了下汇流条,就是专门在pcb上走大电流的,我去了解下相关的资料,谢谢!

网友:
贴上铜排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