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口的Source和Sink的PWR脚为什么都是输出?

楼主(2024-06-28):
一直以为Source是输出,Sink是输入,看资料发现原来两个都是输出,这样的话接在一起不就短路了吗?

这样设计是为啥?

网友A:
这个一般是给dp转换器供电用,规范要求在公对公线缆里20脚DP_PWR是断开的,最早国产线缆有直连的导致好多烧主板烧显示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是给dp转换器供电用,规范要求在公对公线缆里20脚DP_PWR是断开的,最早国产线缆有直连的导致好多烧 ...

谢谢科普,这样解释就合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