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显卡驱动程序安装出现“无法定位程序点”错误,怎样解决

楼主(2024-06-28):
前几天买了块NVIDIA GeForce GT720显卡,安装显卡驱动程序时,出现如图错误,换了好几个版本的驱动都不行,重装系统也不行,不知要怎样搞了?问客服让升级到WIN10试试,不太想折腾,这里求助下。我现在的系统是WIN7 64位的。

网友A:
很多“新”硬件已经不支持XP了

网友B:
https://www.jianshu.com/p/967a2b25230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新”硬件已经不支持XP了

我是WIN7的系统,下载的也是WIN7的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jianshu.com/p/967a2b25230b

谢谢了,我试一下再来汇报结果。

网友:
这算什么,花1万多买N系专业显卡结果sw小金球死活出不来才郁闷,后来找经销商折腾到注册表才搞定。说是新的驱动一直都没出来。卖的时候也不放屁。今后不会再买N家的卡了

网友:
win7系统新装?要打个补丁吧

网友:
“NVIDIA显卡驱动程序安装问题求助”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你这个驱动不对。找一下gt720的驱动。

另外win7最好是sp2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