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罐子里的助焊膏,一般如何清洗?

楼主(2024-06-28):
绿色罐子里的助焊膏,一般如何清洗?

网友:
同性相溶的话,
酒精,洗洁精,油可能都可以用来清洗吧

网友:
这种bga焊油加热能完全挥发完吧

普通洗板水就行

楼主:
好的!感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
223不需要清洗;559就没办法了,这玩意焊完之后残留物还是黏的。

楼主:
感谢大佬啊!

网友A:
样板焊完比较脏、或者元件乾坤大挪移的时候。
我是用轮毂清洁剂喷,再装到袋子里泡着,过个几分钟再拿毛刷刷一次,最后自来水冲、抹干水分。
处理后的板极为干净,芯片上的字跟全新的一模一样。

挪元件前清洗,是因为锡膏焊完会有胶水残留,挪的时候会粘在镊子上,泡时间长一点会好很多。
======================================
不过我买的两瓶 标榜牌  轮毂清洁剂,快用完,厂家也早已停产。
最近找了好几个牌子的替代品,效果都不好,配方明显不同。
只有一款柏油清洁剂,清洗效果接近,但也不是很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样板焊完比较脏、或者元件乾坤大挪移的时候。
我是用轮毂清洁剂喷,再装到袋子里泡着,过个几分钟再拿毛刷 ...

哈哈 我刚刚也 找了一瓶 化油器强力清洗剂 喷了一下 感觉也不错 但是 感觉 有些PIN之间 还是清洁不完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 我刚刚也 找了一瓶 化油器强力清洗剂 喷了一下 感觉也不错 但是 感觉 有些PIN之间 还是清洁不完全。 ...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这些清洗剂牌子不同,配方差别巨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样板焊完比较脏、或者元件乾坤大挪移的时候。
我是用轮毂清洁剂喷,再装到袋子里泡着,过个几分钟再拿毛刷 ...

我用98号汽油加牙刷清洗,当然这个要在室外安全地方进行

网友C:
买的洗板水挥发太快了,有没有推荐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98号汽油加牙刷清洗,当然这个要在室外安全地方进行

洗完上面是不是有一层油?我用的轮毂清洗剂是可以用水冲干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的洗板水挥发太快了,有没有推荐的啊?

轮毂清洗剂、柏油清洗剂、模具专用清洗、化油器清洗剂。
你买1-2款看看。

我买过的:
标榜 轮毂清洁剂,对锡膏助焊剂会立刻起泡。(停产了,买不到)
标榜 柏油清洗剂,对锡膏助焊剂反应不明显。清洗效果不怎么好。
魔力橙-轮毂重垢清洁剂,对锡膏助焊剂完全没反应。
得力 柏油沥青清洗剂,对锡膏助焊剂基本没效果。洗后以油腻腻的。
还有一瓶轮毂清洁剂什么牌子忘记了,喷到板上自身会起泡,对锡膏助焊剂完全没反应。直接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洗完上面是不是有一层油?我用的轮毂清洗剂是可以用水冲干净的。

有油膜,需要清水加洗洁精二次清洗再烘干。
最关键汽油便宜容易得到毒性小,溶解能力很强,溶液不容易饱和不残留,用量比洗板水少。特别是反复吹后凝固助焊剂泥清洗起来效果好,洗板水加超声波都比不了上汽油加牙刷手洗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这些清洗剂牌子不同,配方差别巨大。

我测试的是 新亮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