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float数据相乘结果不对,需要加什么关键词转换?

楼主(2024-06-28):
数据类型:
typedef enum
{
        QMA6100P_SENSITITY_2G = 244,
        QMA6100P_SENSITITY_4G = 488,
        QMA6100P_SENSITITY_8G = 977,
        QMA6100P_SENSITITY_16G = 1950,
        QMA6100P_SENSITITY_32G = 3910
}qma6100p_sensitity;

typedef struct {
        int16_t temp;

        int16_t acc_x;
        int16_t acc_y;
        int16_t acc_z;
}QMA6100PRawData_t;

采集数据:
void QMA6100PReadRawData(QMA6100PRawData_t *rawdata)
{
        int16_t  temp=0;

        temp=(int16_t)(QMA6100P_Read(QMA6100P_REG_XOUTL)+(QMA6100P_Read(QMA6100P_REG_XOUTH)<<8));
        rawdata->acc_x=temp>>2;

        temp=(int16_t)(QMA6100P_Read(QMA6100P_REG_YOUTL)+(QMA6100P_Read(QMA6100P_REG_YOUTH)<<8));
        rawdata->acc_y=temp>>2;

        temp=(int16_t)(QMA6100P_Read(QMA6100P_REG_ZOUTL)+(QMA6100P_Read(QMA6100P_REG_ZOUTH)<<8));
        rawdata->acc_z=temp>>2;
}

多个float 运算:
    volatile QMA6100PRawData_t rawdata;
    float x,y,z;

    QMA6100PReadRawData(&rawdata);

    //x=(float)(rawdata.acc_x*QMA6100P_SENSITITY_8G)/1000.0;
    //y=(float)(rawdata.acc_y*QMA6100P_SENSITITY_8G)/1000.0;
    //z=(float)(rawdata.acc_z*QMA6100P_SENSITITY_8G)/1000.0;

    x=(float)(rawdata.acc_x)*0.977f;
    y=(float)(rawdata.acc_y)*0.977f;
    z=(float)(rawdata.acc_z)*0.977f;

把数据打印出来看 rawdata.acc_x、rawdata.acc_y、rawdata.acc_z采集回来数据都是对的。
注释掉的代码求出来的x、y、z结果都不对。

没注释的x、y、z运算结果是对的。

请教下注释掉的代码如何修改才能得到正确的x、y、z?

网友A:
不先强制转换成float,两个int16相乘会溢出,所以结果错误。写成以下任意一种均可:
x=((float)rawdata.acc_x*QMA6100P_SENSITITY_8G)/1000.0f;
y=((float)rawdata.acc_y*QMA6100P_SENSITITY_8G)/1000.0f;
z=((float)rawdata.acc_z*QMA6100P_SENSITITY_8G)/1000.0f;

或:

x=(rawdata.acc_x*(float)QMA6100P_SENSITITY_8G)/1000.0f;
y=(rawdata.acc_y*(float)QMA6100P_SENSITITY_8G)/1000.0f;
z=(rawdata.acc_z*(float)QMA6100P_SENSITITY_8G)/1000.0f;

网友:
x=((float)rawdata.acc_x*QMA6100P_SENSITITY_8G)/1000.0;

网友:
看看是不是溢出了,先转换成double再计算试试

网友:
16位运算出来的结果,不能放进32位的数据类型吧,不报warning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先强制转换成float,两个int16相乘会溢出,所以结果错误。写成以下任意一种均可:
x=((float)rawdata.acc ...

是不是arm系列芯片不用这样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arm系列芯片不用这样处理?

与ARM无关,C语言都用的一个标准。

楼主:
再来一段求加速度的运算:
g=sqrt(x*x+y*y+z*z);

也是没得到正确的g

网友B:
溢出了? 8位或者16位平台? 前面的enum改成这样试试?

#define QMA6100P_SENSITITY_2G  244UL
#define QMA6100P_SENSITITY_4G  488UL
#define QMA6100P_SENSITITY_8G  977UL
#define QMA6100P_SENSITITY_16G  1950UL
#define QMA6100P_SENSITITY_32G  3910U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溢出了? 8位或者16位平台? 前面的enum改成这样试试?

是用了8位平台,感谢。
想起了ul这关键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了8位平台,感谢。
想起了ul这关键词

又查了一下, 没准编译器支持这样操作, enum里增加一个手工指定为超过int范围的数, 就都是long了.
你试试把enum改成这样:
typedef enum
{
        QMA6100P_SENSITITY_2G = 244,
        QMA6100P_SENSITITY_4G = 488,
        QMA6100P_SENSITITY_8G = 977,
        QMA6100P_SENSITITY_16G = 1950,
        QMA6100P_SENSITITY_32G = 3910,
        QMA6100P_SENSITITY_MAX = 0x40000ul
}qma6100p_sensitity;

然后sizeof一下看看, 是2还是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