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解决手机直供电时电量示值变小的办法

楼主(2024-06-29):
出现问题的是公司里我负责的一个小项目,目前已经在客户现场使用一个批次了。
产品里面用到了一部安卓手机,手机拆除掉电芯(保留电池保护板),将POE的48Vdc供电降压成4.0Vdc,接到手机电芯的位置上,
让手机能够长时间连续工作。手机的typeC USB口连接有其它USB设备,USB设备由手机内部的5V为其供电,并与手机APP通讯。

目前的问题是:手机认为是电池为它供电。在开机工作期间,会检测其电流消耗情况,然后屏幕上的电量示值会持续减小。
直至很小的数值如小于10%之后,手机会强制关闭如摄像头等功能部件,造成整个设备不能工作。已确认这个4.0V供电是稳定可靠的。

请问如何解决这个电量示值减小的问题?

附1:电池保护板的照片:

附2:从网上找到的参考原理图,是手机主板上电池插座进主板之后的局部线路。

网友:
保护板上有库伦计?

xposed框架记得有伪装电量之类

不过直接用drp模式C口更合适吧,手机OTG模式同时充电
类似这种协议芯片:https://blog.csdn.net/luxirong001/article/details/120502489

楼主:
从保护板上看,整体还是比较复杂,上面的芯片不少,感觉这种保护板应该不止电池保护和电池ID的功能,网上没找到原理图,我也在想有没有可能电量计在这上面。但没找到检测电流的电阻或MOS管。最麻烦的是,芯片位置都涂了一层硬度类似环氧树脂的硬胶。

网友:
确定不是要的这个玩意? 怎么还去拆机器了?

楼主:
拆电池是因为设备要长时间工作,保留电池的话,怕电池长时间受热给着了。

感谢楼上两位的建议,我详细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电池是因为设备要长时间工作,保留电池的话,怕电池长时间受热给着了。

感谢楼上两位的建议,我详细看看 ...

电池拆了照样给个4V让它内部以为有电池,然后继续用usb供电就行。有usb供电的情况下是不会消耗电池电量的。

楼主:
好的,我重新设计一下这个产品的电路:把48V降成5V,进手机USB功能扩展口,用这个电压做为手机的主供电,同时还能让USB设备正常工作。5V另分出一路,使用一只LDO降压为3.3V后进电池保护板,以让手机能够正常开机。
存在问题的产品,我打算按前面老师的建议,先试着找找看有没有现成的虚拟电量的APP。

网友:
六楼的方法最佳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重新设计一下这个产品的电路:把48V降成5V,进手机USB功能扩展口,用这个电压做为手机的主供电,同 ...

电池正常应该是4V左右,你给3.3太低可能会保护。或者系统想给电池充电,然后充啊充啊,怎么充都不见电池电压升高,又该报错了。
为了防止系统给电池充电,你干脆把模拟电池的电压再弄高一点,弄到4.3V,这样系统就认为电池是满电,不会再给它充电了。

楼主:
好的,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