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空凌云的笔记本怎?相同配置比HP便宜很多

楼主(2024-06-29):
如题。
不知道小问题多不多?是否能达到十年前神舟电脑的稳定性?

网友A:
看拆机视频,做工差点意思....质感赶不上了!加钱上星book系列...或者thinkpad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拆机视频,做工差点意思....质感赶不上了!加钱上星book系列...或者thinkpad系列 ...

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
主力电脑直接就是工作站级别的
稳定皮实

网友:
所有保修1年的电脑都不要碰,1年后铁定坏。

网友:
我买了x16很好用,amd的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