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做一个电子冷藏箱,各位有冇好的意见?

楼主(2024-07-01):
计划做一个电子冷藏箱,各位有冇好的意见?
现在手头零件如下:

1、电源;
2、电热/冷片模组;

网友:
还缺控温吧

楼主:
主体:
下壳、上壳;

下壳:外罩、电源、制冷模组、温控器及控制单元+直流固态继电器;
上壳:外罩、隔热填充泡沫胶、不锈钢内胆及盖子;

作用:温控恒温控制、不锈钢内胆加水冷藏冰鲜水果、冷藏发酵酸黄瓜,豆角、制作猪皮冻、鱼冻、凉甜水等;

楼主:
对于 结构部分,大家有没有好的意见?我对于结构部分,一直没有想到好一些的方案。

网友A:
闲置两套东西,当时想做微型空调,想给笔记本进风口吹冷气。
没空搞了一直闲置,有人有需要吗,五折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置两套东西,当时想做微型空调,想给笔记本进风口吹冷气。
没空搞了一直闲置,有人有需要吗,五折出

你这是要搞主板集群的算力中心?

网友:
整个便携的半导体冰箱,露营用吧

网友:
有这时间精力不如买个现成的冰箱,几百块有压缩机的那种

网友B:
这东西又费电效率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又费电效率又低

完全同意

网友:
1. 冷端保温
2. 热端散热
这两点做好,就差不多了

网友:
设计的目标温度范围是多少这个很重要,制冷片效率低很

网友C:
这个东西要做到能控制电流方向就牛大发了

网友D:
这玩意只能做下玩具一点也不实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要做到能控制电流方向就牛大发了

制冷片改变电流方向后冷热面翻转了,有这类保温与制冷二合一的保温桶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只能做下玩具一点也不实用的

世界上最牛逼的美墨尔特的药品测试箱就是用半导体制冷的,不是只能做玩具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世界上最牛逼的美墨尔特的药品测试箱就是用半导体制冷的,不是只能做玩具哦 ...

还是建议用汽车低压的压缩机做,这玩意耗电和散热都麻烦。之前用这种半导体做过美容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建议用汽车低压的压缩机做,这玩意耗电和散热都麻烦。之前用这种半导体做过美容产品 ...

我还是喜欢这个,这个不用考制冷证,相对来说售后也简单些,不用焊铜管和加制冷剂

网友F:
保温层尽量厚一点,这玩意就是费电一点,控温到是可以做得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保温层尽量厚一点,这玩意就是费电一点,控温到是可以做得很好。

温控 暂时想到的是 固态继电器 控制电源,不知道控制交流侧还是直流侧;交流侧省电,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对固态继电器有损坏;直流侧10A的大电流SSR貌似比较贵

网友G:
去咸鱼买个汽车的小冰箱改不快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去咸鱼买个汽车的小冰箱改不快点吗?

ha,that's a good idea!

网友:
我去年改了一个存放药物

网友F:
引用 楼主:
温控 暂时想到的是 固态继电器 控制电源,不知道控制交流侧还是直流侧;交流侧省电,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对 ...

控直流,PWM控制很灵活,有条件就加个LC滤一下,直接驱动也是可以的,单纯制冷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控直流,PWM控制很灵活,有条件就加个LC滤一下,直接驱动也是可以的,单纯制冷很简单的。 ...

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