壳体设计器,计划增加模拟PCB,并可灵活调整位置

楼主:
嘉立创的这个铝合金壳体在线设计器,目前吐槽最多的就是,这个定位好麻烦。
当然了,终极的解决方案是,支持导入3D模型,然后自动开口。
这个对研发有些挑战,需要一些时间哈。
但在这个之前,我们想了一个方案,用以帮助客户定位。
就是,在壳体中,放置模拟的PCB,用户可以基于PCB的相对位置,来计算开口。
如下图:
在编辑(添加孔)状态下:

可以根据相对板子来设置开口

如上图,我们考虑的是,不只是可以相对板子来定位,还可以相对壳体的各个地方来调整位置。
即,可以选择某个“对象”(如壳体的某条边),调整开口相对于这个对象的距离。
不知道这个是否有助于开口的定位?

另外,我们上周五更新了2个重要的功能:
1、拖拽移动开口。可以很容易选择开口,并进行移动位置。
2、标准接口,增加了角度旋转功能
目前,壳体设计器的体验越来越好,欢迎体验吐槽哈

网友A:
用中心线来作参考标注,别用板边。
整块电路板的中心线,每个需要开口的连接件的中心线。
1mm 或 0.5mm 的偏移步进。
有些工程师是随意放置插件后就开始布线,不愿意调整出一个整数倍的坐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中心线来作参考标注,别用板边。
整块电路板的中心线,每个需要开口的连接件的中心线。
1mm 或 0.5mm 的 ...

新的方案,可以选择位置的,不再单一依赖中心点了

网友B:
要是能导入SMT订单的PCB 3D视图开孔,对我们这些小白就太好了

网友C:
SMT+直插所需的过波峰焊的治具,嘉立创的CNC适合做这事啊,能否开发一个专用设计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能导入SMT订单的PCB 3D视图开孔,对我们这些小白就太好了

+1
这个功能如果能实现,那就太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T+直插所需的过波峰焊的治具,嘉立创的CNC适合做这事啊,能否开发一个专用设计软件。 ...

治具我们有这个业务,但是与客户的沟通效率好低,因为要沟通怎么避让,怎么开口的问题。
专门搞个设计软件,给客户自己设计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治具我们有这个业务,但是与客户的沟通效率好低,因为要沟通怎么避让,怎么开口的问题。
专门搞个设计软 ...

我们做PCB时肯定就是按照咱们某一种标准型材尺寸设计,软件只需要可以导入这个SMT订单内PCB,然后选择这种标准型材型号,咱们软件能够自动(或者选择性)对板子上端子进行开孔;我们小白不需要去核对尺寸了(因为SMT里面已经有咱们得渲染3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做PCB时肯定就是按照咱们某一种标准型材尺寸设计,软件只需要可以导入这个SMT订单内PCB,然后选择这 ...

楼主加下我微信,我们聊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T+直插所需的过波峰焊的治具,嘉立创的CNC适合做这事啊,能否开发一个专用设计软件。 ...

楼主,能否加下我微信哈?聊下这个治具软件的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治具我们有这个业务,但是与客户的沟通效率好低,因为要沟通怎么避让,怎么开口的问题。
专门搞个设计软 ...

我们搞开发的,也感觉和厂家的沟通效率很低。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开发工程师对工艺了解不够。
另外,没有图纸,靠语言沟通,很多信息无法准确传递。
如果有专业的软件,就像JLC的PCB软件那样,3D显示治具和PCBA,两者配合的效果一目了然,这样应该可以大大提高沟通效率。
这只是很简单粗糙的想法,细节方面我也没有深入思考,就不献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