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C的设计为何那么弱鸡,能被“蹭ETC”?

楼主(2024-07-03):
如果你没有任何“蹭ETC”的知识,第一次被蹭,肯定莫名其妙。

不懂的坛友可以到B站搜索“蹭ETC”就能看到很多视频。(可以看2楼的视频)

我的疑问是:ETC扫描成功,允许测量通行的时候,系统其实已经知道车牌号码。

是否能这样改进:系统同时可以鉴别正要通过的车牌是否与ETC登记的车牌符合,不符合的话,ETC的栏杆不放行,不就可以解决蹭ETC的问题?

而且ETC的使用最基本的原则是:必须专车专用,车牌跟ETC等级不符不允许使用。这个跟我上面的改进正好相符。

在探讨一下,如果被蹭ETC, 如下的处理,会有损失吗?

1。在入口被蹭ETC。可以将车后退一些,重新感应ETC识别。虽然几秒前系统已经登记过一次,但这么短的时间再登记一次,系统应该以最新一次为准(我猜的)。当然也有可能触发系统报警,这样更好,等工作人员到场,说明被蹭ETC, 让他们处理。

2。在出口被蹭ETC。可以将车后退一些,重新感应ETC识别。几秒前系统已经扣费一次,再触发扣费,系统已经显示不必扣费,让你通过。当然也有可能触发系统报警,这样更好,等工作人员到场,说明被蹭ETC, 让他们处理。

楼主:
【高速无耻蹭ETC行为,结局让人极度舒适,网友:没钱就别跑高速-哔哩哔哩】 https://b23.tv/NLZvEHj

网友A:
那些蹭etc的出高速咋出的,收费站出口的杆子都在最末端,根本没有蹭的可能,如果没有进的记录出要按全长高速收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些蹭etc的出高速咋出的,收费站出口的杆子都在最末端,根本没有蹭的可能,如果没有进的记录出要按全长高 ...

视频里面不是很多嘛,故意开慢点,后面的车一不注意车距跟上去就被他过了。

繁忙时段本来就车多,你不跟紧一点又不停被加塞,跟得紧又有被蹭的风险。

网友B:
就是懒政,在闸口判断车牌号码和ETC是否相符再开闸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么?

网友C:
蹭ETC的是极少数吧,我是没遇到过

网友:
蹭蹭不进去
蹭蹭就出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是懒政,在闸口判断车牌号码和ETC是否相符再开闸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么? ...

需求和指标是高速提出的。当年提需求时没考虑到蹭etc的呗。当初宣传的就是车不停,所以设计就是读到etc快速抬杆。解决办法是做车辆轨迹跟踪,以及多加几个摄像头,任何时候检测到车辆轨迹不符就报警+不开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蹭etc的出高速咋出的,收费站出口的杆子都在最末端,根本没有蹭的可能,如果没有进的记录出要按全长高 ...

出去也是要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蹭ETC的是极少数吧,我是没遇到过

肯定是极少数。

我估计99%司机都不知道有蹭ETC这种事情。所以,还是很容易得手。

被蹭的人其实也没有什么损失,就是可能要花点时间申诉。

损失的是高速公路。少收了路费

网友:
现在是不是难度大了啊。高速上很多架子用来检测etc行程的。
我的车换了个车号牌,但是etc还能用。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过etc比别人慢一点,我需要把车开到杆前面才会抬杆。
然后去etc更新了车牌信息。
抬杆就敏捷多了,离着还有十米就抬杆了。~

网友:
前几年第一次用的时候就遇到了,前面的车蹭我的,我蹭后面车的。感觉现在这种情况变少了,不知道是系统升级了还是大家都学精了。

网友E:
顺便问一下,大家的etc会不会失灵吗,我的时不时就会读卡失败,特别是晒过太阳后,换了新读卡器也会,搞得每次过站都提心吊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顺便问一下,大家的etc会不会失灵吗,我的时不时就会读卡失败,特别是晒过太阳后,换了新读卡器也会,搞得 ...

我的读卡器是当年500元买的。用起来真的生不如死,经常死活过不去。

于是,就不再使用它了。

过了几年,ETC升级,通知我去更换设备。免费的。于是,我换了。

这台新设备非常好,从来没有读卡失败的。遇到读卡失败,100%是收费站问题,其它车也过不了。

我的是储值卡的,需要专门的设备充值,幸亏我那台买与于2017年的充值设备,跌跌撞撞,目前仍然能使用。

网友:
这个要看高速收费口的设计,有一些是感应在前面,闸离得很远的,这种要小心一点,我是每次到收费口慢点开跟前车保持距离,也是视频看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需求和指标是高速提出的。当年提需求时没考虑到蹭etc的呗。当初宣传的就是车不停,所以设计就是读到etc快 ...

反正都是政府资产,我觉得应该跟交警联动,发现蹭ETC的直接按违章罚款扣分,甚至上征信,真有心要整治办法多的是。

鸡毛蒜皮的事情都拿征信威胁人,这么好用的工具为啥又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都是政府资产,我觉得应该跟交警联动,发现蹭ETC的直接按违章罚款扣分,甚至上征信,真有心要整治办 ...

是啊。有录像,有车牌,还怕抓不到你?

蹭etc每次罚款2万元 😁😁

网友F:
不用etc的路过,每次都是人工窗口,只比etc慢十几20s的样子

网友:
为什么不搞车牌付?进去的时候,有通知,出来的时候有通知。如果是套牌,直接报警。报警错误,200,报对了奖100.

网友:
搞的我每次出高速的时候都很小心的和前车保持距离,看到前车过了,我才会跟上去,防止被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视频里面不是很多嘛,故意开慢点,后面的车一不注意车距跟上去就被他过了。

繁忙时段本来就车多,你不跟 ...

跟得紧又影响拍照识别车牌了。
  识别车牌还是会影响通行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用etc的路过,每次都是人工窗口,只比etc慢十几20s的样子

对的,现在扫微信支付宝付费也很方便,慢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视频里面不是很多嘛,故意开慢点,后面的车一不注意车距跟上去就被他过了。

繁忙时段本来就车多,你不跟 ...

问题是要高速出口有得蹭啊,有些收费站平时很空的,偶尔来一辆,他能算得那么好?

网友:
觉得高速路收费太贵了,比油耗贵了....每公里5~7毛了,百公里油耗6.5个.....哎!1~2毛还差不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就是懒政,在闸口判断车牌号码和ETC是否相符再开闸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么? ...

哈哈,为啥这个贴几位老大都不淡定?都被蹭过?
我在虎门上广深似乎被蹭过一次,前面过了一辆车,我的车被卡住了,等了20s,人没来,自动抬杆我就过去了。因为很明显,他不管从哪里出,都不可能再蹭到我嘛。

大家不能忘了ETC才几年,车牌识别才几年,每个ETC车道装几个摄像头,随便都是一堆成本,要真装了,理所当然被一通骂不是吗?

一堆人批评ETC效率低,有一堆人批评ETC准确性不高。

要说国外有些etc极高效率,个人觉得是和极高的违法成本多对应的,技术是一个面,治理是另一面。

要想准确也不难,就降低通行速度,一杆一停一走,再不行两杆两停一走,蹭是没门,但通行时间每辆车多15s,累计都是个天文数字。

而现在被蹭的站,我观察都是高速线,一般卡口20km/h通行,我已经用过好几个40km+同行的卡口,例如广州机场高速出口。

而性质上,被蹭的人不会有啥损失吧?查不到也是高速公路自己承担。因为一进一出才构成一次消费,构成损失的机会极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懒政,在闸口判断车牌号码和ETC是否相符再开闸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么? ...

那还要etc做什么,直接识别车牌,扣绑定卡的钱不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哈哈,为啥这个贴几位老大都不淡定?都被蹭过?
我在虎门上广深似乎被蹭过一次,前面过了一辆车,我的车 ...

反正我是不用ETC,不差那半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是不用ETC,不差那半分钟。

广东ETC 基本没有人工了  都是自助, 自己取卡  丢卡  付款,   SUV 应该还好 有那么高。轿车,尤其是比较低车身,车门又比较厚的那种 就比较悲剧了,这几天开没有ETC 的这个轿车  上高速,拿卡要停车开门, 收卡也要停车开门,   比较费劲, 相对来说ETC 还是要方便很多。

网友H:
前段时间ETC电量不够,就刷不上了。现场换ETC设备需要110元,质保3年。新设备上也没有USB充电接口,太阳能充电太慢。
索性就把现在旧的拆下来,刚好有预留USB接口,就是pcb上一个usb供电的二极管没有焊接,焊接上就可以永远不用担心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前段时间ETC电量不够,就刷不上了。现场换ETC设备需要110元,质保3年。新设备上也没有USB充电接口,太阳能 ...

不会吧?换设备需要付款了?

我的ETC标签(读卡器)突然损坏了。要去换了。镇上和高速路口竟然不能换,要到市区高速出口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换设备需要付款了?

我的ETC标签(读卡器)突然损坏了。要去换了。镇上和高速路口竟然不能换, ...

是要钱的,要么就是注销,等10天左右,在重新申请(主要是新申请银行都是信用卡方式)免费。
ETC设备没有外接充电,明显就是消耗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读卡器是当年500元买的。用起来真的生不如死,经常死活过不去。

于是,就不再使用它了。

储值卡可以直接用手机的NFC,比那个专用写卡器要好用。
我亲测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读卡器是当年500元买的。用起来真的生不如死,经常死活过不去。

于是,就不再使用它了。

当时办ETC当政治任务的时候,很多ETC都过不了收费站,就是因为质量太差。
我的ETC是邮政办的,从来没有遇到过走不了了,遇到1次也是没有进站信息才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