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STM32L431CC, 打开QSPI的内存映射之后还能普通方式读写吗?

楼主(2024-07-03):
这两天把QSPI大概调通了, 普通命令模式(间接模式?)下四线读/写/擦除W25Q16都一切正常了.

然后打开memory map, 读取也正常, 但是再执行普通模式的读/写/擦除都会卡死在Error_Handler.

这是正常情况吗? 查了一下也没有退出memory map的功能, 难道它就是这么设计的? 感觉不应该啊.

网友:
Error_Handler  一般是什么功能没初始化引起的吧
另外上周碰到了STM32H7 一个    ADC +DMA  单次采样 次数太少,导致会卡进Error_Handler 的情况, 需要多加几次 才行。
另外 QSPI FLASH 写入不是应该要擦除页再写入吗,也查查看地址有没有越界

网友:
正常的写入删除不是基本功能吗?怎么出错啊?

楼主:
回楼上两位, 内存映射模式下只能读, 再用普通的间接模式读写, 返回的状态都一直是BUSY.
检查QUADSPI->SR寄存器发现BUSY一直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