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DI、DO的问题

楼主(2024-07-04):
哪位大神有干湿节点兼容的DI、DO电路,我想借鉴一下做个小板子

网友:
参考西门子或者欧姆龙等等大品牌的io电路进行  电路繁琐一下 可靠性稳定性都是最佳

网友:
买个汇川的(GL20-0808)DI DO模块拆开 研究一下。毕竟量产的东西,而且独立可拆卸

楼主:
你们说的这些我都没有

网友:
没有就闲鱼买个二手

网友:
要使用一堆锁存、缓冲器、比较器,这样可以闭环判断输出状态、驱动电流等等;有些PLC 开关量设计的很繁琐

楼主:
求实用型电路

网友:
干湿点兼容啥意思?

网友:
买一块国产的plc是不是就行了?

楼主:
可输入电压,也可以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