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 USB 固件拖拽自动更新问题

楼主(2024-07-04):
如题,STM32 外挂SPIFLASH,通过USB deveice接口将磁盘连接至电脑,STM32程序中使用fatfs操作磁盘,当电脑端拖入固件文件后,fatfs无法检测到新的文件,考虑到有可能是windows没有将文件冲刷到磁盘,就采用了手动弹出磁盘的操作,以保证文件确实写入磁盘了,但还是必须将STM32断电重新上电,fatfs才可以检测到文件。我看有些大佬们做的,直接电脑文件拖入磁盘,下边STM32检测到文件直接就开始更新了,是有什么特殊的操作么?求教。

网友A:
我的板子是用uf2格式更新的,非常好用。也不用考虑fatfs,只需初始格式化磁盘即可,其它的不用考虑。非常简单,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板子是用uf2格式更新的,非常好用。也不用考虑fatfs,只需初始格式化磁盘即可,其它的不用考虑。非常简 ...

我看RP2040是用的uf2格式文件,用的啥格式文件不太重要吧,关键啊是文件拖入磁盘,MCU那段怎么立即检测到文件过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RP2040是用的uf2格式文件,用的啥格式文件不太重要吧,关键啊是文件拖入磁盘,MCU那段怎么立即检测到 ...

你了接一下uf2文件格式就不会这么说了,可以接受一点写入一点

网友A:
接受够一个扇区了就立即写入,可以忽略fatfs文件架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受够一个扇区了就立即写入,可以忽略fatfs文件架构

uf2文件描述:
探索Microsoft UF2:简单易用的固件更新格式
项目简介:
是微软推出的一种全新的固件更新文件格式,旨在简化微控制器和嵌入式设备的固件升级过程。它以一种友好的方式打包二进制数据,使得用户甚至非技术人员也能轻松地将新固件加载到硬件设备上。
技术分析:
UF2 文件的核心特性在于它的可分割性和易识别性。每个 UF2 文件由一系列固定大小(通常是512字节)的数据块组成,这些数据块可以独立被设备读取。当设备检测到连续的数据块时,它会自动将它们组合成固件映像。这种设计允许设备在接收部分文件后就开始运行更新,提高了更新的可靠性。
此外,UF2 文件具有特定的尾部结构,以便于设备识别其文件类型。这种特性使得 UF2 文件可以在各种操作系统,如Windows、Linux或MacOS中无缝操作,并且与多种开发板兼容,例如MicroPython的Adafruit CircuitPython平台。
应用场景:

UF2 格式的引入主要解决了两个关键问题:易用性和广泛的硬件支持。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应用:
    开发者调试 - 开发者可以快速部署新版本的固件,进行功能测试和性能优化。
    用户更新 - 非技术人员也能通过简单的拖放操作更新设备固件,无需专业知识。
    教育项目 - 在STEM教育中,UF2 提供了一个让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操作硬件的途径。
    物联网(IoT) - 对于需要定期安全更新的IoT设备,UF2提供了可靠且用户友好的解决方案。
特点:
    简单易用 - 用户可以通过简单的拖放操作将UF2文件上传到兼容的硬件设备。
    跨平台兼容 - 工作于多种操作系统,并且被广泛应用于各类微控制器和开发板。
    稳健性 - 即使在不稳定的网络环境下,也可以保证固件更新的成功。
    灵活性 - 可以轻松适应不同的硬件架构和内存布局

网友:
注意这个了吗?

楼主:
我这用的4096

网友:
我测试了一下,没有问题阿,拖拽可以识别新文件

网友:
拖拽其实就是往磁盘里写入文件,识别只是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