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技术上问题,关于高速差分信号线阻抗值匹配

楼主(2024-07-04):
请问各位坛友,有一个技术问题咨询,关于高速信号线,例如DSI、CSI或者DDR4L,它们差分信号要求的一般是100欧。Gerber给到PCB板厂,板厂说无法满足做到100欧阻抗值,只能做到93欧左右,如果按照这个值调整生产PCB,是否可行?

备注,板厂回复,L3层3.5/6.1mil差分100欧姆我司按照极限调整线宽,阻值无法达到贵司要求,建议按93欧姆+/-10%进行控制。

网友A:
你这不是在给自己找麻烦。 一般如果有阻抗的需求,都是事先 和板厂确认一下阻抗。然后根据板厂的反馈layout.
手册要要求100 ,范围就是90~110.
板厂在给改一下,那就是82~100了。
大多数情况下,阻抗只要连续就不会出事,就是这事很膈应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在给自己找麻烦。 一般如果有阻抗的需求,都是事先 和板厂确认一下阻抗。然后根据板厂的反馈layout ...

板厂给了计算阻抗匹配的工具,但是如果按照工具计算出来的值做layout,bga芯片封装无法扇出。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