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驴也会有瞬间高电压么?半路上突然仪表盘啪一声不亮了

楼主(2024-07-05):
上边是我加的一个电量表,也半年多了,一直正常工作。
今天在平路上,突然听到啪一声还有焦味,仪表盘灯同时灭了。
回来拆开,发现我加的电量模块挂了,仪表盘电源芯片5V是正常的,可是后面一个可能是显示有关的芯片引脚却炸起金属珠子,在2个引脚中间造成短路。
我将金属珠子抠掉,仪表盘又恢复显示了。

我自己加的电量模块可以理解成耐高压不行,坏了正常。

但是仪表盘自身的5V输出是好的,后面的芯片引脚却能出问题。

网友:
刹车制动了?

楼主:
平路不用刹车,即使下坡刹车,是能提高几V电压,但是有这电池组在,也不可能升太高的

网友A:
电三轮我试过,带动力回收,上升明显。

60v 铅蓄电池,高速急刹瞬间上升到 75-80v 表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三轮我试过,带动力回收,上升明显。

60v 铅蓄电池,高速急刹瞬间上升到 75-80v 表显 ...

我右上角也加了一个圆形电压表。

长方形电量表烧了,车自带仪表不显示了,但是这圆形电压表坚挺亮着,半路上突然仪表盘不亮,我还能靠这电压表判断电池还正常。

网友B:
电工的乐趣无限   这是其他部门同事无法享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工的乐趣无限   这是其他部门同事无法享受的

懂得越多,坏的几率越高

看了下电量模块,单片机拆下来测量,内部短路了,前面的LDO好的,再前面高压部分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懂得越多,坏的几率越高

看了下电量模块,单片机拆下来测量,内部短路了,前面的LDO好的,再 ...

电磁感应的威力比你想象的大得多。

曾经5v后面挂boost,上电如果慢一点,boost高压会反串到前面造成一大片芯片全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感应的威力比你想象的大得多。

曾经5v后面挂boost,上电如果慢一点,boost高压会反串到前面造成一大 ...

这么大的电池组速度不够快吸收这瞬间高压么?

网上查了下,好像卖得挺贵的9号都经常烧仪表盘,我这便宜的新日烧 一下也可以理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大的电池组速度不够快吸收这瞬间高压么?

网上查了下,好像卖得挺贵的9号都经常烧仪表盘, ...

想多了啊。电池并不是直接并在总线上的,能量回收必须要经过整流模块->充电管理模块的。母线上的瞬间电压必然很高,整流模块才会有足够的电流。

网友D:
就一个根据电压显示电量百分比的电压表就能售价39,这也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一个根据电压显示电量百分比的电压表就能售价39,这也太贵了

11块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