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的出风口温度低于室外8摄氏度就是正常?这个标准是否太敷衍了?

楼主(2024-07-05):
比如目前室外温度32度,我用温度计测量空调出风口温度,是24度。

因为已经达到温差8度的标准,厂家认为这空调是合格的。

怎么处理和投诉?

网友A:
再差空调出风口也20度以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差空调出风口也20度以内吧

网上资料说出风口18到28度都正常。只要跟出风口差8度以上就合格,厂家也是这么说。

但这个空调不太冷。肯定不正常。厂家一口咬定正常,怎么办?

网友B:
这个进气口是指室内机的进气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进气口是指室内机的进气口吧?

你的意思,是指室内的温度,与空调的出风口的温度差?

而不是室外机的温度?

求证。

网友C:
之前大学修过空调:一般出风口明显感觉比室内低就正常。
有些客户地方大,通风太多,或者空调买小了。就说空调效果不好,然后就会用上面的方式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大学修过空调:一般出风口明显感觉比室内低就正常。
有些客户地方大,通风太多,或者空调买小了。就说 ...

下面是我实测的三个房间(空调型号一样,都是格力1.5匹冷暖,新买一年)

三台空调的出风口差别很大啊。三台空调的房间差不多。室外温度32度。

大家判断一下正常吗?

网友:
5P柜机,室外39度,出风口16度

3P 也差不多,出风口 15-19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指室内的温度,与空调的出风口的温度差?

而不是室外机的温度?

是的,出风温度与回风温度的差值。不是室外机温度。
有温差和风量就可以估算制冷量,虽然湿度影响比较大,但定性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出风温度与回风温度的差值。不是室外机温度。
有温差和风量就可以估算制冷量,虽然湿度影响比较大 ...

出风口我知道在哪里测量。那么进风温度哪里测量?

如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风口我知道在哪里测量。那么进风温度哪里测量?

如下图。

它的头顶是进风的。

网友E:
前几年买了松下的两台空调,两个房间面积大小基本一样,但是明显感觉其中1台制冷不行,联系松下售后来看了下,售后判定没有问题,当时说的就是出风口温度低于室外温度8℃(好像是,也有可能还不到8)就是正常的,大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几年买了松下的两台空调,两个房间面积大小基本一样,但是明显感觉其中1台制冷不行,联系松下售后来看了 ...

是的,格力也是这样说。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格力也是这样说。

所以这个标准太敷衍,2台空调制冷效果有明显的差别,但是就是不给换。另外1台制冷效果差的,明显感觉室外机有点带不动的感觉,耗电也比另外1台空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这个标准太敷衍,2台空调制冷效果有明显的差别,但是就是不给换。另外1台制冷效果差的,明显感觉室外 ...

你看我7楼顶测试结果,一台出风口19度,另外一台只有6.5度。

网友:
拿钳形表,测一下制冷时空调电流,计算实际功率和额定功率的差别。差别不大还不冷的话,大概率管路堵了。实际功率很小,缺制冷剂

网友F:
6.5度有点不可思议,这个温度里面冷凝器肯定已经结冰了,现在的空调一般都有管温传感器,管温过高过低都会报故障。

我以前一台至高空调就经常报管温异常代码,后来拆开发现测温的NTC腐蚀烂掉了,换了就正常了。

网友G:
冷暖空调,可能四通阀切换不到位。在制热模式工作几分钟,再切换到制冷,来回多切换几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6.5度有点不可思议,这个温度里面冷凝器肯定已经结冰了,现在的空调一般都有管温传感器,管温过高过低都会 ...

我是使用青萍温度计测量的。今天电池用完,明天电池到货,我再重新测试这3个房间。

显示6.5度的那个房间,的确空调效果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冷暖空调,可能四通阀切换不到位。在制热模式工作几分钟,再切换到制冷,来回多切换几遍就好了 ...

制热模式要十几分钟后才开始工作。要等到开始工作后,过几分钟再切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制热模式要十几分钟后才开始工作。要等到开始工作后,过几分钟再切换? ...

对,要等制热工作几分钟后,再切换到制冷

网友:
这个是我的格力1.5p变频冷静王空调用了十年了,r410a制冷剂3级能效。设置28一晚上4度电左右,设置26一晚上6度电左右。

全速工作时候的热成像图

ps:
上面图片早些时候拍摄的,这个是刚开机十分钟后拍摄的(设定目标温度16)

这是开机20分钟以后的结果,设定目标温度16。晚上开16冻脚趾头了。

热成像在制冷测试与维修方面简直绝配,一拍摄就有结果。

网友:
我的美的1.5p 出风口14~16之间....凉凉的,已经快12年了.....早期的质量非常好!

网友H:
你这个是不是进风口滤网堵住了。

网友:
我家水空调,我都让水温设置成18度,出风口20度最多了。但是整个房子很舒服,整体温度能下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是不是进风口滤网堵住了。

肯定不是。新空调,新房间。

网友:
将风速开最大,温度调整最低. 再用以下公式来估算.

空调制冷(热)量=(进风温度-出风温度)*1004*1.29*空调每小时循环风量(铭牌上有)/3600秒  看看是否接近标值.
如3500W 一般能超过3000W基本都算标准了

网友:
一般说的应该是16度以下才对,那个修空调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