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竹AMS HUB的插头挺好看的,请问有大神知道购买或订制渠道吗?

楼主(2024-07-06):
请教大神,拓竹AMS HUB的插头挺好看的,请问有大神知道这种规格的插头是什么型号吗?有购买或订制渠道吗?

网友:
明显模具定制压接的

网友A:
这难道不是pcie的6p插头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难道不是pcie的6p插头么?

起码核心插接部分看着有点像

我就是纳闷,如果自己独创搞出个连接器,还能好过大厂生产,比较广泛使用的插接件?

网友B:
应该是在小5557基础上做了一些修改的,小5557带钩子,拓竹把钩子去掉了,估计是狭小空间不方便拆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在小5557基础上做了一些修改的,小5557带钩子,拓竹把钩子去掉了,估计是狭小空间不方便拆卸 ...

感谢,好像就是MX3.0注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