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关闭4G再打开4G上网就正常了

楼主(2024-07-06):
问题描述:
1. 手机用数据上网时很多网站访问不了,比如网易,bing.com,还有本站,但是访问百度正常,打开百度的网页速度也很快。
2. 重启手机,问题依旧。
3. 改用3G网络。问题依旧。
4. 改用4G网络。上网正常。之前不能访问的都能访问了。
5. 之前也出现过上网不正常的情况,关掉数据再打开后就正常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换手机吧。

我以前三星note10 经常突然无法访问论坛,其它网站却可以。

飞行模式一下,又能使用几小时....

几年了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包括重新刷机。

最后换了三星S23U, 这问题再也没有出现过。

网友A:
一般是基站故障了....导致应该不止你一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基站故障了....导致应该不止你一个问题.....

我2楼的案例,就不是基站问题。

网友:
感觉是手机4G的射频部分老化了

网友:
会不会是浏览器的原因。 之前我用另一个浏览器,在其他网站一切正常,但就是无法在论坛上传图片文件,换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用 手机型号 加 断流 这两关键词搜索一下 肯定有惊喜。
我现在电脑网卡有问题,平时感觉不到,开事件本就能查到每天断网几次。

楼主:
听到一种说法是由于 DNS 污染导致的:运营商的 DNS 被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