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ython逐行复制文件,为什么会丢行?

楼主(2024-07-06):
一共就四行代码,文件打开后逐行复制,文件一共21万行,运行完打开发现前面都没问题,后面有几百行丢了,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代码如下

readfilea = open("a.ini", 'r')
samefile = open("b.ini", 'w')

while True:
    linefilea = readfilea.readline()
    samefile.writelines(linefilea)

a.ini,b.ini对比截图

网友:
b 文件也用 r 模式?

楼主:
这是文本文件,不是bin文件哦
只有四行代码,感觉完全不应该有问题呀,好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文本文件,不是bin文件哦
只有四行代码,感觉完全不应该有问题呀,好奇怪

我是指写入的话,不得用 w 之类的模式?

不过我不懂 python,全靠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指写入的话,不得用 w 之类的模式?

不过我不懂 python,全靠猜

是w的,笔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指写入的话,不得用 w 之类的模式?

不过我不懂 python,全靠猜

对啊,两个都是读,能写进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两个都是读,能写进去吗

程序里是w的,能写进去,只是我复制到帖子里的时候,不小心改到那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里是w的,能写进去,只是我复制到帖子里的时候,不小心改到那里了

这种就在循环中插入打印的语句,复制完就打印,然后写入,看看为什么中断了。

网友C:
你while True是怎么终止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while True是怎么终止程序的?

我想着只是测试,手动点一下停止就行了
确实是这个问题,加上break条件就会正常就

网友:
你没有 close 文件。

网友:
Python虽简单,但楼主你代码写得更随意

网友:
建议用用ChatGPT,这种代码没必要浪费时间,包括写代码与bug排查

网友:
从 Python 3.7 开始,已经不需要显式调用 `close()`  函 来关闭文件对象了。 因为 Python 引入了自动资源管理,它会确保在文件对象超出作用域时自动关闭。

以下是一些使用自动资源管理的示例:

# 使用 `with` 语句打开文件
with open('example.txt', 'r') as f:
  content = f.read()
  print(content)

# 使用 `try...finally` 语句块打开文件
try:
  f = open('example.txt', 'r')
  content = f.read()
  print(content)
finally:
  f.close()

在以上示例中,即使没有显式调用 `close()` 函数,文件也会在语句块结束后自动关闭。

但是,在以下情况下,仍然建议显式调用 `close()` 函数:

* 在 **Python 3.7 之前的版本** 中。
* 需要在文件对象超出作用域之前**释放资源**,例如在使用 C 扩展模块时。
* 需要确保文件 **立即关闭**,例如在写入临时文件时。

总而言之,在 Python 3.7 及更高版本中,通常不需要显式调用 `close()` 函数来关闭文件对象。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仍然建议显式调用它。

网友D:
要正常退出才行,强制终止会导致缓存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正常退出才行,强制终止会导致缓存丢失

是的,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我改了下,代码如下:
f1 = open('1.txt','r',encoding='utf-8')
f2 = open('2.txt','w+')

while t1 := f1.readline():
    print(t1)
    f2.write(t1)

f1.close()
f2.close()
第1行中的encoding='utf-8'根据需要增删。

网友:
文件有打开,没有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