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扣电池最好保存在多少温度下?

楼主(2024-07-06):
我刚买了20粒的CR2430 纽扣电池(青萍蓝牙温度计传感器使用)。

我有2度的冰箱、20度的恒温箱 两种环境,当然也可以放在室内。

哪一种保存温度能让电池寿命最长?

网友:
按松下官网对镍氢电池的存放描述:理想的存放温度范围是10ºC~25ºC。应避免在高于35ºC的温度下存放,因为这会影响自放电率。
理论上,低温有利于电池的存放。但是,如果将电池存放在冰箱等冷藏区,则很有可能会形成冷凝,从而导致可能发生故障。

网友:
查阅了《电池手册》([美]托马斯. B.雷迪著),其中14.8.3章节对这种电池的贮存寿命做了说明:

网友:
容量小的一般存放时间比价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