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京造真令我失望,CR2430电池一年后就没电了

楼主(2024-07-06):
前几天我将3个青萍蓝牙温度传感器更换电池。

其中一台1小时不到,电池就没电了。另外一台只有一格电。还有一台有4格电(满电是5格)。

可见这些京东京造的电池质量非常差!

14.9元/6粒,每粒2.5元。

我昨天在淘宝,13.9元包邮买了20粒。平均每粒0.7元。刚才收到货,装上去,显示满电!

再用一段时间,就知道这些0.7元的电池是否合格了。

青萍蓝牙温度计是电老虎,基本3个月要换一次电池。0.7元换一次,一点也不心疼了 😁😁😁

网友A:
2430这种型号的电池有点不伦不类的,我用过2477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30这种型号的电池有点不伦不类的,我用过2477还可以。

2430,2450,2477 是一个系列的。

是否厚度不一样?

网友:
厚度不一样

楼主:
那就无法替换了。

网友:
京东京造质量确实不怎么样,买过他们一个电水壶质量还不如杂牌的,买干他们的TF卡也速度很慢

网友B:
青萍蓝牙温度计是电老虎,我正打算外接一个两节5号的电池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青萍蓝牙温度计是电老虎,我正打算外接一个两节5号的电池盒

虽然是电老虎,但精度和稳定性非常好。

我有3台,放在一起,误差在0.1度。

有0.7元的电池,几个月换一次,麻烦点也无所谓了。

网友C:
我用松下,金霸王这些CR2032给小米温湿度计用,也是一年没电

今天250多买了个青萍二氧化碳温湿度计,温度准确,湿度足足低了12%,还好app可以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松下,金霸王这些CR2032给小米温湿度计用,也是一年没电

是这种?我有3台。最大用途是检测孩子睡觉是否已经打开空调,二氧化碳是否正常。我家有个孩子很大条,睡觉忘记开空调,浑身汗还说不热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青萍蓝牙温度计是电老虎,我正打算外接一个两节5号的电池盒

你怎样连接温度计?焊上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怎样连接温度计?焊上去?

还没有改,估计得焊两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改,估计得焊两条线

不如直接改为使用1860电池供电。特斯拉松下电芯有5000mAh的电池,15元一节。

网友:
买过一个京造的SSD,结果呵呵了......

网友D:
家里自动晾衣杆的遥控器就是用的2430,原装里面的用了3年才没电,上个月刚京东买了新的,30块买了2颗,剩的一颗等到3年后不知道还有没有电了,京东自营的松下挺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自动晾衣杆的遥控器就是用的2430,原装里面的用了3年才没电,上个月刚京东买了新的,30块买了2颗,剩的 ...

京东自营松下2430 22元一粒!天价啊。

试试我淘宝买的:3.58元2粒包邮。13.99元20粒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家里自动晾衣杆的遥控器就是用的2430,原装里面的用了3年才没电,上个月刚京东买了新的,30块买了2颗,剩的 ...

汽车遥控器,买过贵的、便宜的松下 2023 电池,3个月左右就报低电量……倒是 麦克赛尔 的便宜点,目前三个月还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