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萍温度计资料汇总

楼主(2024-07-06):
(图片)

楼主:
青萍蓝牙温湿度计 LITE 的测量范围比M还要广,为何更加便宜?

M有什么优势? 因为M更贵。

楼主:
商用版的温度计精度才0.5度?!

我还以为0.1度。

网友A:
我这青萍拼多多买的,243块钱。
左边2个小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青萍拼多多买的,243块钱。
左边2个小米的。

你这青萍工业级别温度计,内置了2450mah锂电池,但我看电池寿命也只有半年就要充电。

我这款lite,厂家说一个2430电池可以使用8个月,其实只有3个月。

你拼多多多少钱买的? 我看淘宝160元。

小米的温度计有个优势:电池很耐用,估计真的能使用一年。但温度刷新好像只能10分钟一次。

小米的温度计应该不是使用瑞士sensirion传感器,应该不太准确。我之前2个小米,数字显示误差挺大 。

我又下单买了3个青萍lite,淘宝41.8元一个。京东自营没货了,估计已经停产?

楼主:
青萍lite非常好用,唯一的短板是电池寿命,并且CR2430电池很贵。

松下的2430京东自营竟然22元一粒。

京东京造14.9元6粒,平均2.5元一粒,但存放一年后就没电。

我现在找到淘宝13.9元20粒,平均0.7元一粒,初步测试安装上去满电。

我6台青萍lite,的确要考虑电池寿命与成本了。

有坛友说准备给青萍lite改装为5号干电池供电。估计要焊接?

楼主:
淘宝有2430可充电池,只有80mAh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青萍工业级别温度计,内置了2450mah锂电池,但我看电池寿命也只有半年就要充电。

我这款lite,厂家 ...

我这是  二氧化碳  兼  温湿度计,不是那个外形差不多的纯温湿度计。
这个有二氧化碳功能,所以要250-26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青萍拼多多买的,243块钱。
左边2个小米的。

你这个没有气压,我看淘宝好像168元。

网友:
现在不是都出了SHT45    买这个传感器的试下
资料上说温度精度0.1度  湿度1%,,不知道实际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青萍工业级别温度计,内置了2450mah锂电池,但我看电池寿命也只有半年就要充电。

我这款lite,厂家 ...

米家温度计2 拆过记得是 SHT30,精度好像是 ±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米家温度计2 拆过记得是 SHT30,精度好像是 ±0.3

小米的东西经常吹牛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米的东西经常吹牛的。

这是网上查的 SHT30 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网上查的 SHT30 参数……

小米这样的三脚猫技术水平,能将芯片的参数做到最好?我想当的怀疑。

我买过2个小米温湿度2,两个放在一起,精度肯定没有0.3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这青萍拼多多买的,243块钱。
左边2个小米的。

问题来了,左边的准还是右边的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来了,左边的准还是右边的准?

我相信这2个便宜的小米的湿度是准的,因为之前我自己也买过SHTXX这些传感器使用,温度跟小米的高度一致,湿度相差也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来了,左边的准还是右边的准?

都是误差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