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格力空调设置到29度,房间24.9度,空调没有停,一直制冷

楼主(2024-07-07):
我这里安装了10部左右格力“凉之夏”冷暖空调(1.5p), 能效一级的,应该是格力的不算低端的空调。

但发现好像不会停机,无论我设置多少度,它就是不停的制冷。

不是应该到了设定的温度,就停止制冷的吗?

如果这是一部空调这样,可以怀疑空调坏了,但几部都是这样。

注:青萍空气质量仪放房间远离空调的角落。

网友A:
变频机正常的,定频压机启停很耗电;变频机一直不停机,温度恒定,舒适度高,没有更耗电

网友:
室温传感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机正常的,定频压机启停很耗电;变频机一直不停机,温度恒定,舒适度高,没有更耗电

是变频机。

变频机会一直开着,一直出冷风?

网友:
只能用标题党来解释了   “挣大发了!!格力空调,温度比你想象的低,让你透心凉”
几台都这样,那大概是品控或者设计有问题了

网友B:
站长的新房子还是装了格力空调啊,之前论坛不是一直讨论格力空调性价比比高吗

网友:
制冷,除湿,还是其他模式

网友:
自动模式就好了

网友C:
用功率计,看功率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站长的新房子还是装了格力空调啊,之前论坛不是一直讨论格力空调性价比比高吗 ...

我的房子会安装大金(出租房才考虑格力)

楼主:
制冷模式有什么问题?

制冷模式不能控制温度,自动模式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功率计,看功率变化

功率计是10A插头。要过几天淘宝买的转换头到了才能查看功率。(WiFi的可以手机查看)

网友D:
变频 会一直转.  我用的美的也是.    另外 空调监测的是 进风口的温度. 要进风口温度达到设定值才行.   一般下载个手机app 就可以看到.

我的使用经验是 . 高温一般伴随高湿度,  只要室内湿度降下来,  27 - 28 度 都不会感觉到热.  仅限于睡觉, 静坐等.   我一般都是24小时开空调, 然后温度设置 25-26度.  风速设置10% 或以下.

如果风速设置为自动 ,  风速是根据 进风口的温度进行调节的.  如果不到设定温度 会一直保持相对高的速度出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 会一直转.  我用的美的也是.    另外 空调监测的是 进风口的温度. 要进风口温度达到设定值才行.   一 ...

我放了3台青萍温度计,一个放空调出风口,一个放空调进风口(空调室内机的顶部),一个放室外。

我测试的时候,空调设置29度制冷。

这时,出风口20度,进风口28度。室外33度。

这种状态好几个小时,出风口一直在20度左右。

这正常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制冷模式有什么问题?

制冷模式不能控制温度,自动模式就可以?

自动模式就是恒温箱的效果,温度到了就会暂停,
单加热或者单制冷就会一直开着
我以前夜市觉得咋是这样的设计,到现在也没搞懂,
另外,单模式下,你把风速选择味自动模式也会有好很多,就是温度到了以后她吹风会很小,刚开始制冷时候会最大的风量吹,如果这一款型号有自动风速功能的话就可以这样

网友F:
制冷模式,内机风机会一直转。通风防止太闷。
但到了设定温度后就不制冷、只吹风了。
设定29度、实际室内温度24度肯定不正常。可能是感温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放了3台青萍温度计,一个放空调出风口,一个放空调进风口(空调室内机的顶部),一个放室外。

我测试 ...

设定29度,进风口控制到28度,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制冷模式,内机风机会一直转。通风防止太闷。
但到了设定温度后就不制冷、只吹风了。
设定29度、实际室内温 ...

我14楼这个正常吗?

我测试了2台,2台都不正常?

怎样向格力投诉?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放了3台青萍温度计,一个放空调出风口,一个放空调进风口(空调室内机的顶部),一个放室外。

我测试 ...

空调是不是在外墙上面装的?那个温度探头估计很傻x,我出租屋里用的空调在T字墙中间安着,夏天外墙晒热了空调温度就不准,开到30估计一直跑到27,半夜冻醒。

直接装外墙上的话,可以拿下来开一会儿试试。

要么就是进风口空气被什么地方加热了。导致空调一直认为温度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空调是不是在外墙上面装的?那个温度探头估计很傻x,我出租屋里用的空调在T字墙中间安着,夏天外墙晒热了 ...

室内机肯定装在室内房间。而且安装在突出的柱子上。这个位置不受外面太阳晒的影响。

网友H:
格力高端的不知道,低端的一直就这样,调低一度冷,调高一度热,控制程序太垃圾。

网友I:
变频就是一直在制冷,只是根据温差来调整制冷的功率。
最近才知道,格力空调的控制板并不是格力自己做的,是采购回来再组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变频就是一直在制冷,只是根据温差来调整制冷的功率。
最近才知道,格力空调的控制板并不是格力自己做的, ...

我靠!

格力的电机不是自己做,控制板不是自己做。董明珠整天吹牛逼的,原来只是一个组装厂。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放了3台青萍温度计,一个放空调出风口,一个放空调进风口(空调室内机的顶部),一个放室外。

我测试 ...

误差 正负一度 是正常的吧.    我刚才测了 空调出风口 只有10几度,  里出风口稍远的位置  25-6度  进风口位置 27度多.   手机app 上显示 26.4度.   设定温度 26.5度.

另外看照片 你的空调 距离天花板 挺近的.  感觉会影响空气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误差 正负一度 是正常的吧.    我刚才测了 空调出风口 只有10几度,  里出风口稍远的位置  25-6度  进风口 ...

顶部离天花是有点近。不过仍有10cm空间,不会影响进风

网友D:
引用 楼主:
顶部离天花是有点近。不过仍有10cm空间,不会影响进风

安装说明上 应该都有写.  最小距离.

空调安装挺重要的.  我的空调当时安装的时候   需要客户签字. 上面 就有明确几条.    是否抽真空15分钟以上,  外机支架是否打满6颗螺丝.  等等. 有6-8 条要确认.
可能是怕安装师傅 偷懒或是操作不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装说明上 应该都有写.  最小距离.

空调安装挺重要的.  我的空调当时安装的时候   需要客户签字. 上面 ...

这是格力的授权代理商安装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室内机肯定装在室内房间。而且安装在突出的柱子上。这个位置不受外面太阳晒的影响。

这个空调上方空间感觉有点小,可能会影响室内空气流动循环。
先测一下空调上方的气温。这个就是相当于进风口的温度。空调用来感应环境温度的。
如果这个温度高,空调就认为气温高,就会一直制冷。毕竟离内机几米远外的气温,它也没办法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空调上方空间感觉有点小,可能会影响室内空气流动循环。
先测一下空调上方的气温。这个就是相当于进 ...

我14楼已经测了。

网友:
在我衣服单薄的时候,我大部分时候对环境温度非常挑剔,
我体感最舒适的温度是25.5度-26.5度。
市面大部分空调温度控制水平远远达不到我期望的标准。

我一般只能常常人工干预,譬如频繁去调高或调低设定温度,或者感觉冷的时候直接关空调。

不过最近买的一台海尔变频窗机的温度控制水平基本能符合我的要求。

网友:
吸风口的温度如果高于29度,就不会停机。

网友:
格力圆柱形变频柜机,室外32度室内调到28度不舒服,要调到26才舒服,28度时湿度计显示湿度增高。格力的非变频空调29度就舒服了,这么贵还不如买杂牌空调

网友F:
空调改成27度,看进风口会不会跟着降到26度。

如果是跟着下降,就是空调安装太高了,空调上方空间不足,进风口温度与室温相差太大,空气循环不好,只能拆了重新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动模式就是恒温箱的效果,温度到了就会暂停,
单加热或者单制冷就会一直开着
我以前夜市觉得咋是这样的 ...

单加热或者单制冷就会一直开着

——我也发现,我家的美的变频,单加热,会一直加,冬天夜里被热醒那种,做个温控停止那么难嘛?
——用auto档看着是可以稳定温度,但是嫌弃风声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空调改成27度,看进风口会不会跟着降到26度。

如果是跟着下降,就是空调安装太高了,空调上方空间不足, ...

还有这个说法,学到了

难怪我住的出租屋的空调就很差劲,有时调到30还是冻死,有时调到28还很热。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放了3台青萍温度计,一个放空调出风口,一个放空调进风口(空调室内机的顶部),一个放室外。

我测试 ...

①设置29度,进风口28度,正常,说明空调已经把室温控制住了。因为空调的传感器在进风口,以进风口的温度为当前室温。
②一直制冷,是因为维持28度进风口,出风口是20度。若关掉制冷,进风口温度会上升。一般是进风口与出风口温度都在设定温度左右,才会关掉制冷。
③变频、定频省电问题,我以为是个晃子。空调制冷本来就费电。当然变频可以做到制冷更柔和,但低频时效能不一定最优。而且变频空调更贵、更容易坏。

网友:
制冷耗电量 353 kW.h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变频机。

变频机会一直开着,一直出冷风?

是这样设计的,我之前做过这个功能程序,设定温度到了很低频运行;不过有的厂家会做停机的

网友:
是这样的,想温差小,可把风速调到最低档。

网友F:
引用 网友J:
①设置29度,进风口28度,正常,说明空调已经把室温控制住了。因为空调的传感器在进风口,以进风口的温度 ...

我一直认为定频空调最优,室外机就2个电容两个电机,几乎没有坏的地方。变频空调6-10年内有一半的比例会坏外机主板,毕竟一个变频电路板的可靠性会差很多。
定频空调的制冷模式下抽湿效果会更好一点。变频多花几百块钱,足够几年多出来的电费了。
可惜大厂都停产定频空调了,买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认为定频空调最优,室外机就2个电容两个电机,几乎没有坏的地方。变频空调6-10年内有一半的比例会 ...

我的变频空调刚刚坏过.

不过变频空调的优势不是省电. 而是舒适 . 室内温度基本能维持不变. 或是变化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H:
格力高端的不知道,低端的一直就这样,调低一度冷,调高一度热,控制程序太垃圾。 ...

有同感,体验不好。睡觉时候升高1度被热醒了,降低1度被冻醒了

网友:
这是一个温控难题,因为空调与房间不是闭环系统,也就是每台空调一样,但没个房间都不一样,环境变化更不一样。空调温控只能靠进出风口温度传感器来测算,为了不频繁启停或调频,只能调大回差和判断时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放了3台青萍温度计,一个放空调出风口,一个放空调进风口(空调室内机的顶部),一个放室外。

我测试 ...

我觉得这很正常,温控传感器在进风口,设29,控到28完全没问题呀,正常误差内

网友:
设定29,进风口温度28,非常准确了,空调测量的是进风口温度,这个空调安装的比较高,进风口空间狭小,冷风很难回流到进风口,导致进风口温度比较高,空调以为室温比较高,就制冷更低点

网友:
现在买不到定频了。除了睡觉的卧室,其他场合还是定频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格力高端的不知道,低端的一直就这样,调低一度冷,调高一度热,控制程序太垃圾。 ...

遇到这个问题 ,很纳闷。26度都觉得挺冷的。调27度就闷热。大家有什么解决方案嘛?

网友H:
引用 网友K:
遇到这个问题 ,很纳闷。26度都觉得挺冷的。调27度就闷热。大家有什么解决方案嘛? ...

再买新机时,或者坏了换新时,换别的品牌,上个月买的美的1.5匹的,没这个问题,华凌的那款神机也没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遇到这个问题 ,很纳闷。26度都觉得挺冷的。调27度就闷热。大家有什么解决方案嘛? ...

非变频就这样吧,一到温度就停机,所以有闷热感

变频舒服些,不停机,不闷

网友L:
我的格力也是这样的,变频,要不断的制冷,有时开29度都冷。不开吧,又热,所以开一会儿关一会儿,那么变频不就失去意义了吗?

变频的意义不是精准制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的格力也是这样的,变频,要不断的制冷,有时开29度都冷。不开吧,又热,所以开一会儿关一会儿,那么变频 ...

不断的制冷才能精准啊 😁😁

楼主:
昨晚的3个温度计,和青萍空气仪显示的数据如下。

空调我设置了28度制冷。
房间温度(青萍空气仪)27.8度(远离空调的另外一个角落)
出风口:16.7度
入风口:29.2度

可以肯定,空调的顶部空间不够(只有10cm)。

我看看能否将室内机往下移。

楼主:
另外一个房间更离谱,设定29度,房间温度25.5

网友M:
这是格力特色。
有up十来台空调横评实际测过,用格力空调的房间温度会比设定值更低,普通用户会觉得格力更凉快制冷更好

网友N:
引用 网友H:
再买新机时,或者坏了换新时,换别的品牌,上个月买的美的1.5匹的,没这个问题,华凌的那款神机也没这个 ...

我也是,换了美的的,体验好太多了,果断抛弃格力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也是,换了美的的,体验好太多了,果断抛弃格力

看来真的要放弃格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是格力特色。
有up十来台空调横评实际测过,用格力空调的房间温度会比设定值更低,普通用户会觉得格力更 ...

肯定这是董明珠这傻逼的馊主意。

楼主:
引用 楼主:
昨晚的3个温度计,和青萍空气仪显示的数据如下。

空调我设置了28度制冷。

看来空调要设定30度,这样房间温度27度的时候,空调才会降低功率运行。

室内27.4度,空调入口温度才29.2度。所以,只能设定空调30度运行。

网友O:
引用 楼主:
看来空调要设定30度,这样房间温度27度的时候,空调才会降低功率运行。

室内27.4度,空调入口温度才29 ...

这个温度控制看似简单实际复杂,会受房间格局,气流情况影响很大,空调无法知道房间格局和气流流动情况,就只能根据出入口温度来判断,如果打开自动风速,自动上下左右扫风,这样温度就会准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温度控制看似简单实际复杂,会受房间格局,气流情况影响很大,空调无法知道房间格局和气流流动情况, ...

很奇怪,我这里几台格力,都是上下扫风可以。

但是左右扫风,我观察了几分钟,没有任何动作,叶片静止不动的。

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M:
引用 楼主:
很奇怪,我这里几台格力,都是上下扫风可以。

但是左右扫风,我观察了几分钟,没有任何动作,叶片静止 ...

空调低配版不带左右扫风功能。
而遥控器是通用的,所以遥控有左右扫。

楼主:
引用 网友M:
空调低配版不带左右扫风功能。
而遥控器是通用的,所以遥控有左右扫。 ...

我靠!这空调挺贵的啊,而且是变频一级能耗,冷暖的,不是低端货啊。

网友F:
没见过壁挂机带左右扫风的。都是只有上下扫风。
只见过柜机有左右扫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靠!这空调挺贵的啊,而且是变频一级能耗,冷暖的,不是低端货啊。

我前两年买家电时收集的资料(格力不同销售渠道的产品名字可能也不一样):

格力空调有3个价位:
入门款:云佳,天丽,京爽。无WiFi。
低端:云海,云恬,云锦。
中高端:云佩,云轩。(运动大导风板)

其中,天丽(全渠道)=京桂(京东)
云海(格力电商)=云恬(电商)=凉之夏(线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前两年买家电时收集的资料(格力不同销售渠道的产品名字可能也不一样):

格力空调有3个价位:

凉之夏属于低端,但比入门款好?

这些空调是找当地代理安装(线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见过壁挂机带左右扫风的。都是只有上下扫风。
只见过柜机有左右扫

格力中高端的云佩、云轩,都带上下左右扫风。

网友:
引用 楼主:
凉之夏属于低端,但比入门款好?

这些空调是找当地代理安装(线下)。 ...

云海(凉之夏)从型号上看仅比入门款的天丽多了WiFi功能。

云海与天丽的室外机配置完全相同,内机略有不同。
云海就是相比天丽多了WiFi智控,价格上多出了500元。

有拆机图佐证:
第119篇空调拆机丨格力1.5匹新一级京桂、云佳、天丽对比拆机 科技以换壳为本 - 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372294401

第28篇空调拆机丨格力云海1.5匹新一级 - 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6749607

网友:
引用 楼主:
凉之夏属于低端,但比入门款好?

这些空调是找当地代理安装(线下)。 ...

格力空调的安装只能是格力授权点安装,因为格力空调新机开机要输激活码,自己安装激活不了无法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见过壁挂机带左右扫风的。都是只有上下扫风。
只见过柜机有左右扫

……靠,原来这样,还以为家里那台老格力左右扫风坏了……

貌似现在用的 he1 和 松下的都有左右扫风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奇怪,我这里几台格力,都是上下扫风可以。

但是左右扫风,我观察了几分钟,没有任何动作,叶片静止 ...

刚换了变频空调挂机,确实和之前的定频空调不太一样,厂家售后教的用法,制冷刚开机时设定温度要尽量低,
等十分钟后再调回想要维持的温度,这样能非常快达到制冷目标,然后空调转入节能运转,比一开始设定目标温度
更快更省电。而且变频空调不会停机,除非关机。

我的挂机遥控器也是有上下左右扫风,但只有上下扫风有用,厂家解释是柜机挂机遥控器通用的,
挂机实际左右导风板没有电机控制的,自己用手调节

网友P:
三菱电机空调挂机上下左右都能扫风,设定27度非自动,房间稳定在26度多,感觉制冷是间歇性的,变频空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噪音很低,不站在空调下面几乎听不到空调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三菱电机空调挂机上下左右都能扫风,设定27度非自动,房间稳定在26度多,感觉制冷是间歇性的,变频空调还有 ...

你感觉变频空调制冷是间歇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三菱电机空调挂机上下左右都能扫风,设定27度非自动,房间稳定在26度多,感觉制冷是间歇性的,变频空调还有 ...

我的长虹空调,厂家售后教我的办法,进入工厂模式,观察压缩机工作电流,刚开机时能到6A多,待工作了半个小时再看,只有1.1A了,
此时房间温度比设定值低0.4度,应该是制冷量保持低位运转,再观察进风口温度25.4,出风口温度21.5,房间设定温度是27度,实际温度(小米)26.6
感觉制冷是一直持续的,变化的只有制冷量,否则室内机进出风口不会有温差了,和定频空调一样了

网友Q:
变频机,有二个要点,一: 不要装太高, 测温是在回风口,冷空气比重大会堆积在地下, 装 高了上下温差会娈大,造成测温不准. (也可增加对流风扇来改进).二: 选择合适的功率机子,不要过大,容易维持不住最小制冷功率停机. 造成不适感. 舒适不仅仅是温度,湿度也是个重要因素. 国产机这点没有进口机做得好.要好用首推三菱电机(留意不是三菱重工), 东芝(国内没有了). 国机美的做得比较好,必竟用了东芝的技术(美芝压缩机和电控),低频比格力做得更低.
我有台东芝的机子(美的代工的),最低制冷可低到80W,这个就比较牛.

网友H:
用电子膨胀阀还是用毛细管,对控温效果影响也很大,毛细管很难大幅度调整制冷量。
空调得买电子膨胀阀,冷凝器双排或1.6排的,比单排+毛细管的贵几百块钱。

网友:
找到评测了,看曲线前半段,
室外30度左右,空调设置18度,结果格力制冷到16度。(早期的华凌也是类似,不知道现在改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电子膨胀阀还是用毛细管,对控温效果影响也很大,毛细管很难大幅度调整制冷量。
空调得买电子膨胀阀,冷 ...

怎样知道是电子膨胀阀,冷凝器双排或1.6排?

网友:
引用 网友Q:
变频机,有二个要点,一: 不要装太高, 测温是在回风口,冷空气比重大会堆积在地下, 装 高了上下温差会娈大,造 ...

80瓦确实很牛。与电控技术和对压缩机的调教水平强相关。

变频压缩机最低运行功率,我掌握的数据:
美的100瓦,格力120瓦。奥克斯250瓦。海尔400瓦。

网友H:
引用 楼主:
怎样知道是电子膨胀阀,冷凝器双排或1.6排?

买之前得收集一下资料,一次买好多台更得选好。
电子膨胀阀不容易看到,冷凝器有几组管,是双排还是单排从外机外面直接就能看到,如果买之前能看到外机样机就能直接对比了,看不到样机可以问销售人员。
网上也有好多拆解对比的视频,b站上也能搜到很多,华凌一直卖断货的那款神机就是从拆解视频之后开始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之前得收集一下资料,一次买好多台更得选好。
电子膨胀阀不容易看到,冷凝器有几组管,是双排还是单排 ...

前面两张图是单排,第三张图是双排?

楼主:
引用 楼主:
前面两张图是单排,第三张图是双排?

是看这个地方单排或双排?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电子膨胀阀还是用毛细管,对控温效果影响也很大,毛细管很难大幅度调整制冷量。
空调得买电子膨胀阀,冷 ...

变频空调都是使用电子膨胀阀的吧?!

以前老式空调才是使用毛细管。

网友H:
侧面这排铜管弯头是1层的就是单排,2层的是双排,侧边1层后边2层的是1.6排,尽量不买单排的,除非是大尺寸外机的单排,现在几乎都是紧凑尺寸,大尺寸的一般平台留的空间装不下。
双排的再对比就要比铜管根数和直径了。
变频的也有用毛细管的,毛细管便宜,有些机型卖的贵也是毛细管,并不是越贵的越好。
选空调很费时间精力,我看了很多网页和视频只能了解个大概,更不可能全面对比了,从网上很多人推荐的型号中选了美的风尊二代,用了一个月感觉很满意,比格力强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两张图是单排,第三张图是双排?

前2张是单排,第3张是双排,这里没有1.6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侧面这排铜管弯头是1层的就是单排,2层的是双排,侧边1层后边2层的是1.6排,尽量不买单排的,除非是大尺寸 ...

问题是新款空调都没有拆机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感觉变频空调制冷是间歇性的?

是的,吹出的风一会凉,一会又不凉,刚开始还怀疑是不是三菱的变频技术不到家,后来又想想会不会是因为房间保暖好、即使是变频到最低转速也会使房间温度低于设定温度,才转为间歇性制冷的(设定的风速是最小风速)

楼主:
刚才我测量了房间,5.5米*3.35米=18.5平方。

空调的制冷量3500w,是大的1.5P了。

1.5p空调适合16-26平方的房间。所以我这个18.5的房间应该安装这台空调,应该是适合的。

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新款空调都没有拆机图啊。

不要追新,市场验证过的才放心,好卖的厂家会连续出好几年,每年可能会减配一点,但不会减太夸张。
如果是给出租屋买,找本地经销商问清楚配置,最好看过样机再买,那么多台如果不好用,是个很头疼的事。
个人建议不考虑格力,这些年减配的太夸张,而且温控一直很差。我家里2台格力,不如20年前买的空调,也不如上个月买的美的,价格都差不多。

楼主:
忍无可忍,刚才动手将空调往下移了10cm。

原来离天花估计只有7cm。

现在距离天花高度是15cm,达到最低要求了。

不能更低了。因为之前的排水孔比较高,现在室内机的排水管已经是最极限的安装位置。

楼主:
引用 楼主:
忍无可忍,刚才动手将空调往下移了10cm。

原来离天花估计只有7cm。

效果非常明显:入风口的温度大幅下降了。

之前入风口总是比房间角落的一台空气仪的温度要高的,现在入风口温度明显的低于空气仪。

网友M:
忘记在哪看到的,格力是要求顶端距离天花板最少15cm的。有些厂家是要求最少10cm

楼主:
引用 网友M:
忘记在哪看到的,格力是要求顶端距离天花板最少15cm的。有些厂家是要求最少10cm ...

15cm是行业最低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15cm是行业最低要求。

我找到来源了

网友R:
这么多品牌喜欢搞电辅热,我老家有个tcl的柜机,我还专门把电辅热插头拔了,免得不小心按到了。压缩机省电很多。

楼主:
我估计低于可以10cm的,应该有电力吸风功能。所以10cm也够。

楼主:
继续搞另外一个房间。

房间温度已经25.9, 空调仍然不断制冷,因为入风口温度29.2度。

还是安装室内机离顶部太近。

我要先下移10cm。

楼主:
引用 楼主:
继续搞另外一个房间。

房间温度已经25.9, 空调仍然不断制冷,因为入风口温度29.2度。

移下10cm后,发现空调室内机滴水。

观察这个空调的墙壁出水孔,打的位置太高了。导致空调已经无法下移。

网友S:
引用 网友R:
这么多品牌喜欢搞电辅热,我老家有个tcl的柜机,我还专门把电辅热插头拔了,免得不小心按到了。压缩机省 ...

我记得电辅热是指外机吧。 室外温度低于0度的时候,制热。

网友C:
我看了下我家2个格力空调,离吊顶只有5cm,仅仅够拆内机用。
好像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下我家2个格力空调,离吊顶只有5cm,仅仅够拆内机用。
好像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

你测量一下各个点的温度,你会发现,设定28度,房间温度会变成24度。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记得电辅热是指外机吧。 室外温度低于0度的时候,制热。

电辅一般是内机,外机应该有专门的化霜装置。

网友T:
我房间空调情况一样,美的,,,无论设置多少度都在制冷,房间温度都到25度了,。。每天晚上冻醍,然后关空调,,然后热醒,开空调,,,,只能把风力调最小,要不真的要盖被子了
安装应该没问题,至少30cm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房间空调情况一样,美的,,,无论设置多少度都在制冷,房间温度都到25度了,。。每天晚上冻醍,然后关空 ...

我已经解决

10天!硬生生的将三部格力空调折腾到正常。我也从小白折腾成老司机。可见格力质量与服务的垃圾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95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