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汽车遇到紧急事件,比如路上突然一个坑,第一本能反应,你是马上刹车,还是打方向盘避让?

楼主(2024-07-07):
这个问题,不需要思考,你潜意识是怎么做,就怎么选。

我是选1。我不用动脑,潜意识会刹车停车,但不会改变方向。除非我已经看清楚情况,并且车速已经允许可以从容避让。
单选投票, 共有 179 人参与投票
74.30% (133)
25.70% (46)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A:
看情况把,有时候会不动方向刹车,有时候会打方向避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情况把,有时候会不动方向刹车,有时候会打方向避让。

题目问:突发、潜意识、不经过大脑。

你说的“看情况” 明显已经通过大脑,不符合本帖要求。

网友:
我觉得标题有问题,第一反应肯定是刹车,但从刹车到车停定应该有足够时间做出是否避让的判断。如果是开小差打瞌睡的情况,我觉得一下子脑抽什么事情都可能干得出来。

网友B:
大部分人本能反应一定是打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人本能反应一定是打方向

对,这个标题就是第一本能反应。

网友:
我高速上实战过,走到眼前看到一个石头没敢动方向,当场爆了前轮,现在心里还后怕

网友:
我的潜意识可能是小坑地板油加速避险,大坑急刹车。。

不对,上次过长减速带是边急刹边打方向,瞅到后面突然来个车赶紧打回去。。

网友C:
现在选择的,跟实际碰见这种情况时的本能反应不一定一样。

网友:
我一般都踩刹车,不会大幅度转向的,由于这个车胎都爆过几条了

网友:
我经常看大货车遇见危险...都是直接打方向,结果就是结局很惨的.......开大车的都没学习过吗?载重几十吨...打方向避让.....我感觉他们买的驾照吧.
也许就是本能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选择的,跟实际碰见这种情况时的本能反应不一定一样。

这个题目就是说本能反应。

开车的人,经历过突发事件,就知道自己的本能反应。

网友:
潜意识肯定会是先松油门,至于避让还是急刹可能还是根据坑的情况。可能可以用VR来模拟一下,找到不同情况下的潜意识第一反应

网友D:
前几天我走沿江高速,从深圳去江门,开启自动辅助驾驶,时速大概95km/h,平时上高速都习惯开启,跟小朋友聊天,没注意看前面紧急刹车,沃尔沃帮我紧急刹车,我在想汽车帮我刹车的话,我再踩刹车会解除自动辅助驾驶功能,犹豫了一下,还是使劲踩刹车,结果车居然刹不住,可能启动防饱死功能,最后还是撞上前车。当时的情况,根本没有考虑到打方向,另外因为车流量大,沃尔沃也没有启动自动打转向,之前看到视频沃尔沃有这个功能。

网友E:
一般看到明显的坑的时候,距离很近了,刹车来不及,我以前的做法一般是打方向。当然打方向肯定也会看旁边有没有车过来,有车的话,打的幅度不会太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我走沿江高速,从深圳去江门,开启自动辅助驾驶,时速大概95km/h,平时上高速都习惯开启,跟小朋友聊 ...

你介入的时候,刹车会短暂失效一瞬间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介入的时候,刹车会短暂失效一瞬间不?

车在紧急制动的时候,踩刹车貌似没起作用,汽车继续自主刹车,平时踩刹车就解除自动辅助驾驶。不过我感觉已经帮我刹停了,但是,当我从P档挂到N档往前顶了一下,把对方刮花了一点油漆。我十多年的老司机,出来没有报过保险,沃尔沃求救速度很快,马上电话过来,联系要不要叫救援,帮忙拨打报警电话,附近的4S店打电话过来要不要提供帮助。交警说先把车开离高速,我们两车下高速,两个男的说好的,我追尾陪对方补漆,结果,双方女的下来吵起来了,,,

网友G:
某天晚上回家路上,普通公路,比较偏,然后看到一只小狗在前面,不算突然,我是打了方向盘避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某天晚上回家路上,普通公路,比较偏,然后看到一只小狗在前面,不算突然,我是打了方向盘避开的。 ...

不算突然的不算。这里说的是“第一本能”

网友:
有一定的底盘高度,真正的全时四驱,良好刚性的车身是安全的保障。有一次在无人区,我的左前胎突然爆胎,当时车速是100多,多亏了全时四驱才得以稳稳的停下,捡回来一条命。至于大坑更是如此,大概率会爆胎,冲进去如果车身刚性不好也许和撞墙没多少区别。

网友H:
刹车,然后观察左右车况,允许的话打方向避让。不允许,继续往深力减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刹车,然后观察左右车况,允许的话打方向避让。不允许,继续往深力减速

高速公路你开 120,然后 20 米处出现一个大坑,你还有时间左右观察车况,还可以思考到底选择哪个避险方式?

网友:
我遇到路上突然一个坑,第一反应是刹车,硬干!

网友:
回想起这些年,在高速上大概110时速遇到过正前方出现的,完整大轮胎,大号树干,桌子腿用的三角铁,
还有回农村80时速遇到过的砖头,路面大坑~
都是直接踩刹车减速。然后赶紧看左右有没有空间避让。。。
三角铁和农村路面大坑都没有空间,三角铁那个没造成啥损伤,轮胎上有个印。路面大坑那次,硬抗过去的,后来去检查,转向球头开裂,换了一个。。。
-----------增加个~
突然又想起来个,某年冬天高速上从应急车道被风吹上来个大水桶,根本避不开,隐约记得是松了油门轻踩刹车直接撞上去的。幸好冬天,它是塑料的,估计撞碎了。。。我的小破车还好,没啥伤痕。。。

网友:
踩死刹车,遇见过两次。

网友:
不好说,看当时的本能反应,好像两种都试过。当然是刹车才是最保险,这个要时刻铭记在心。

网友:
我第一反应是刹车,遇到过几次了。有一次在高速上跟着前面一辆车,然后那辆车突然变道了,接着迎面而来一辆停着的车。那个惊险啊,我人生第一次把刹车踩到底,看着距离越来越近,第一次感觉到刹车极限的存在,还好最后刹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速公路你开 120,然后 20 米处出现一个大坑,你还有时间左右观察车况,还可以思考到底选择哪个避险方式 ...

让坑直接出现在轮子下面多好。什么都不用干

网友I:
这个很难选择   大部分允许的情况下是打方向避让;  但如果避无可避或者来不及避让都是踩刹车减少冲击。
我碰上过这样的情况好几次,坑比较远能避让都是打方向。但有一次在高架上坡的地方出现一个断层的坑,来不及打方向就是踩了一脚刹车,结果还是重重的碾过去。结果前轮右摆臂球头损坏(漏油),花了500更换

网友J:
引用 网友B:
高速公路你开 120,然后 20 米处出现一个大坑,你还有时间左右观察车况,还可以思考到底选择哪个避险方式 ...

20米踩刹车也刹不住,打方向也是死路一条,干脆地板油飞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很难选择   大部分允许的情况下是打方向避让;  但如果避无可避或者来不及避让都是踩刹车减少冲击。

这个不是选择题。

这个是问你第一本能反应。这是人的本能。

怎么这么多人不明白题目的意思?!

网友:
曾经我扶稳方向盘冲过去,坑不小,发现的太晚。
还有一次高速上,前车掉下来的保险杆,直接哗啦啦的冲,也是稳定车辆再踩呢刹车。

网友:
沿江高速晚上路上一块石头,近光灯没看到,看到时候已经来不及反应,直接压上去,右前轮爆胎,没动方向,慢慢靠边停车。现在第一反应是刹车,然后小幅度动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车在紧急制动的时候,踩刹车貌似没起作用,汽车继续自主刹车,平时踩刹车就解除自动辅助驾驶。不过我感觉 ...

踩出ABS的突突声了没

然后追尾赔钱就是,你家女人吵啥

网友:
在前方有车道空间的第一反应是避让,曾经因为避让前方一只被压了腿还没死的流浪猫,把左向车道的车刮了,还好对方车速不快
现在遇到这情况都是有意识的踩刹车降速,但还是会有避让的情况出现,所以我认为我的本能第一反应是避让,这个估计很难改变

网友:
我觉得要看远近,如果比较近,就算能刹住,我的第一本能应该还是避让

网友K:
我的本能反应是方向盘避让,之前有过几次这种突发情况,自己下意识的反应是打方向盘的同时踩刹车

网友:
我感觉没有经历过的人,投票没多少意义,和真正碰到这样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人的身体是很诚实的

一是看车速,一个是看车流量大不大。。。我有一次在高速上,有个掉落的铁皮,我是压过去的,,市区道理,我上周有个车连续变道过来,我在靠绿化带,我竟然下意识的往绿化 带打了点方向,然后急加速,冲过去了。,幸好我没撞上绿化带。
去年我压了一条小狗,我看到它冲出来,来不及了,我只能压上去,不过没压死,撞的这狗哇哇叫,我走了。。。真的是不同时候,处理起来不一样

网友:
遇到几次了,都是本能刹车,然后看左右有没有车再变道没条件就压过去。

大部分都是慢速压过去了,当看清楚的时候已经比较近了很少有机会完全停下来,能变道的机会也不太多。

网友L:
踩刹车啊,然后快速的看后视镜,避让
另外,如果你精力比较集中的话,刚刚走过的路,你是知道的,左右有没有车刚刚被你超过,或者已经超过多久了,够不够避让,这些其实心里是知道的,我老婆经常问我,你看都不看就打过来,不害怕后面有车吗?我说我刚走过的路,再快的速度这侧也不会有车
楼上。。。说,紧急避让轮胎都爆好几条了,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我开车十多年了,没有因为紧急避险而发生事故,也很少发生需要紧急避险的情况,如果你经常发生这种情况,要反思一下你开车是否有问题了,开车一定要能察觉周围大范围的情况,提前预判,这样才不会手忙脚乱
如果是大坑,避不掉的,只有踩死刹车,闭眼撞了,做完就是路上几个好像装了啥东西的蛇皮袋,硬冲过去了,

网友:
第一本能是打方向/同时看后视镜。   暴力摩托游戏玩多了的本能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的本能反应是方向盘避让,之前有过几次这种突发情况,自己下意识的反应是打方向盘的同时踩刹车 ...

+1

网友:
引用 网友L:
踩刹车啊,然后快速的看后视镜,避让
另外,如果你精力比较集中的话,刚刚走过的路,你是知道的,左右有没 ...

你刚超过别的车,,也可能有更快的车快速要超你,这时候不看后视镜很危险,比如在高速上以及开130超过一个又一个了,,结果旁边还有开150、180的车快速超上来

网友:
看到这个题目,第一印象就是:ESP
有一次遇到一条小狗突然串出,就急踩了刹车。
国道上几次遇到小坑都是转方向。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我的本能反应是方向盘避让,之前有过几次这种突发情况,自己下意识的反应是打方向盘的同时踩刹车 ...

这个同时操作风险还挺高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M:
这个同时操作风险还挺高的。

是的,开车习惯没养好,得慢慢调了,本能反应确实很难改啊

网友:
开惯摩托车的都知道,方向不能随便动的,除非有把握能稳住车身,而且刹车还有讲究,单后刹不行,单前刹也不行,要一起来。
四轮也一样,不要随便动方向盘。

网友:
前几天刚遇到类似情况。晚上在市内高速最里道,我车速80出头(限速80),我和副座聊着天并不太精神集中地开着,有摩托车逆行未开大灯(开着很不亮的黄色灯,具体未看清楚),正好在一个拐弯处,等发现时离我车应该不足30米,我急刹车然后打方向让出约三分之一车道,惊险躲过一劫。我有开车时不时看后视镜,注意邻近车道后车习惯,万幸的是当时后车、邻近车道车离我都有一段距离,才敢急刹车并打方向。以后要尽量减少晚上开车,开车不能有任何分神。

网友N:
引用 网友J:
20米踩刹车也刹不住,打方向也是死路一条,干脆地板油飞过去……

本能肯定是刹车,高速上磕底盘好几次,有的坑要是地板油怕是真能起飞的

网友:
刹车减速的同时观察后视镜

网友J:
引用 网友N:
本能肯定是刹车,高速上磕底盘好几次,有的坑要是地板油怕是真能起飞的 ...

不同速度过坑的比较。

网友:
高架上遇到过,第一次没反应过来,刹车过了。后面知道这有坑,提前避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选择题。

这个是问你第一本能反应。这是人的本能。

因为本能反应 和 思考后 给的答案 不一定一样的。  这个统计 我感觉意义不大

网友:
不经大脑的做出的行为,有时候我都佩服我自己。
春节路上堵车,刚提速马上就一群急刹,想都没想,半把方向把车头摆向应急车道避免了与前车碰撞,也给后车留了空间。。。。这多过去小半年了,回想起来也没想明白当时就那么做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J:
不同速度过坑的比较。

这个坑没有普适性,坑的大小、深浅、周围路面是否平整都会影响起飞效果。。
起飞效果最好的坑是地基被水跑软化后重型车压出来的凹形坑,速度快了有弹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坑没有普适性,坑的大小、深浅、周围路面是否平整都会影响起飞效果。。
起飞效果最好的坑是地基被水 ...

避不开的坑都是听天由命,连坑都注意不到,那么短时间也不可能判断是刹车还是加速更好。

网友:
有次在高速上直接过坑,减振咚的一声直接到底,当时人在车里只感觉坑道边沿撞到钢圈。车速快没敢刹车打方向。只是下意识的松了下油门。

网友O:
引用 网友E:
一般看到明显的坑的时候,距离很近了,刹车来不及,我以前的做法一般是打方向。当然打方向肯定也会看旁边有 ...

我以前碰到紧急情况是急打急回。现在都改成急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同速度过坑的比较。

嗯,下次遇到了试试加速冲过去

网友:
马上刹车,然后下车自拍,他拍,群拍

网友:
踩死刹车,转向避让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以前碰到紧急情况是急打急回。现在都改成急刹了。

急刹车就担心刹不住,轮胎掉进坑里,轮胎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人本能反应一定是打方向

我就是这样的。声明,我的是摩托车握把,不是方向盘。

网友:
让速不让道

楼主:
让速不让道,就是急刹,不摆方向盘。

网友:
以我20年的驾龄经历来看,我都是刹车,还因此弄坏2次轮胎和一次对方闯红灯突然撞击。有避让动作的,都是经过考虑有把握才去做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K:
是的,开车习惯没养好,得慢慢调了,本能反应确实很难改啊

再增加一个习惯就补回来了---每隔几秒瞄一眼后视镜。   我有个老乡就是有这习惯,之前还说他这样开车太累眼,变道才看后视镜就行。 看来要跟他学习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再增加一个习惯就补回来了---每隔几秒瞄一眼后视镜。   我有个老乡就是有这习惯,之前还说他这样开车太累 ...

我就是 会看后视镜.     如果后面不清楚或是有跟车, 我会直接踩刹车.   有几次我是突然打方向了.  然后会后悔太莽撞,   后来想想, 我应该是看后视镜知道后面没车才打方向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Q:
我就是 会看后视镜.     如果后面不清楚或是有跟车, 我会直接踩刹车.   有几次我是突然打方向了.  然后会 ...

一般情况看车内后视镜就可以了,变道提前看左右后视镜及小窗。这样会轻松很多。

网友R(2024-08-17):
引用 网友O:
一般情况看车内后视镜就可以了,变道提前看左右后视镜及小窗。这样会轻松很多。 ...

突发情况,人的本能应该就是打方向 ,身体比嘴诚实,说刹车的,还有先看左右后视镜的,应该是不够突然。突发的时候 ,根本没时间你做其它动作
上周汽车压死小孩的那样突发,99.9%的人都会刹车的同时会打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R:
突发情况,人的本能应该就是打方向 ,身体比嘴诚实,说刹车的,还有先看左右后视镜的,应该是不够突然。 ...

我的本能就是刹车,方向盘不动。已经验证过几次。不需要大脑参与。

网友:
前阵子我就差点被别人的这个潜意识坑了,我还把记录仪回看了下。

我在第一车道快速超过第2车道的A车。

突然有B车从辅路进入第3车道想快速进入第2车道,第2车道的A车下意识往左偏,差点撞到我,我赶紧按喇叭,A又猛得回到第2车道。

前面路口等红灯,听到A车驾驶员在开着窗户对着B车骂

|............|............|............|
|............|............|.....B....|
|............|.....A....|............|
|.....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