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外壳,提供标准的折弯盖板是否可行?

楼主(2024-07-08):
现在经常有客户提到,他希望的壳体,是带耳的,如下图所示。

这种带耳的壳体,我们目前也就是20多款,还是不能满足很多客户的需求。
上周末也有客户提到,希望有折弯的盖板,如下图

目前,直接在设计器里面,提供折弯的功能,对我们IT团队有些挑战,一时间也忙不过来。
因此,我们想个变通的方案。
就是让客户选择是标准盖板(平面),还是折弯盖板。
我们想提供标准的折弯盖板:
1、折弯部分(即用以安装固定的那个面)即开口位置是固定的,就是2个孔。类似U型孔,如下图

2、折弯部分的长度和宽度也是固定的,折弯部分的这个长度会小于盖板的宽度。不同的壳体(不同截面大小),我们会给一个固定的折弯尺寸。

即,折弯部分,不提供开口设计,是固定的。当然了,不是用来安装的那个面,照样支持自定义开口。
这个是否能满足大家的需求呢?
还是大家必须自定义设计折弯部分的开口和尺寸?

网友:
我自己的情况看,大部分情况是可以的。

网友:
通用的就很好

网友:
以我们公司为例,铝合金壳体大多数都是固定到安装板上,只要能固定其实怎么都行。当然折弯的强度要差些,不过大多数时候是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