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堆栈与软件堆栈?

楼主(2024-07-08):
请问,
硬件堆栈我知道应该是编译前的这个设置

那软件堆栈是如何设置或者是在哪里有体现呢

网友:
我也很喜欢用Atmega MCU,想不到现在还有人用。

网友:
icc啊,硬堆栈就是 push pop call 用的,每层嵌套2-3字节;
软堆栈是Y指针引导,函数局部变量、大数目函数参数用。

软堆栈默认就是 sram-硬堆栈-静态变量区 的尺寸,不用额外设置。
担心溢出icc有专门的检查函数

网友A:
我记得,以前哈佛结构的片子,会搞些奇奇怪怪的硬堆栈,现在的片子很少见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以前哈佛结构的片子,会搞些奇奇怪怪的硬堆栈,现在的片子很少见到了。 ...

现在用32位国产片,出现很多IO口坏的。
以前用Atmega的片子,没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32位国产片,出现很多IO口坏的。
以前用Atmega的片子,没见过这种问题。 ...

那是以前制程低,普遍都挺皮实。改制程后也就一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32位国产片,出现很多IO口坏的。
以前用Atmega的片子,没见过这种问题。 ...

以前的 stm32   短时间   正负极反接  都还能工作

现在的 STM32H7     电源接错到 IO脚, 直接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