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0.2~1.5mm厚度的精密钢片切割需求吗?

楼主(2024-07-08):
如题,我们现在的激光钢网业务,除了提供印刷用的钢网外,也有提供不带框的钢片。
但是,根据了解,这些客户一般也是用以印刷锡膏。
我们想了解一下,大家是否还有其他的小钢片的高精密需求? 0.2~1.5mm的。
目前据我所知,有BGA植球钢片,但是这个基本在淘宝上买现成的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有需求,我们可以上一台激光切割机,用以切割0.2~1.5mm的钢片。
不同的钢片厚度,使用的激光切割器不一样。
功率越大的激光切割机,切割精度就越差。
我们计划是上精度比较高的QCW激光激光机,激光头的功率是150W,但是能切0.2~1.5mm,且精度能做到0.02mm。

网友A:
前几天 遇到了 LQFP 封装 芯片 整脚。 意思是LQFP封装芯片放到模具里面 整理一下管脚 。不知道行不行。去掉钢网芯片主体部分,只保留四边

网友B:
每次打样 都是从taobao上直接 做钢片25包邮
批量返单后才会做带框的钢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每次打样 都是从taobao上直接 做钢片25包邮
批量返单后才会做带框的钢网

诚心请教下:

       1.   做1-2个样品的话需要什么治具吗?是不是太少了反而还麻烦?
        2.   锡膏用什么东西刮?
        3.  放好元件了用铁板烧?
        4.  如果双面贴片是不是只能弄一面,第二面手工焊?

年纪大了,现在做样品还是老方法手工焊,OUT了。

网友B:
1、网上有刷锡膏的治具,我们这都是用光板+美纹纸拼出来的造型
2、刮锡膏 用个腻子铲就可以
3、元件放好了  铁板烧+热风枪 上下同时加热
4、只能贴一面,另一面手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网上有刷锡膏的治具,我们这都是用光板+美纹纸拼出来的造型
2、刮锡膏 用个腻子铲就可以
3、元件放好了 ...

楼主,能否晒个图看看哈,我们也想学习下。

网友:
有,类似于光电码盘的mask,但仅限于研究,不会有量

网友:
对厚度无要求的情况下,最小槽宽能做到多少?最大加工尺寸是多大?

网友:
这个做屏蔽罩应该足够,但不能是不锈钢片

网友:
B站上有些一直做3D打印的现在喜欢在3D打印过程中埋入金属部件提高强度
他们可能有这个需求

网友D:
如果能切硅钢片就好玩了,可以自己打样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 遇到了 LQFP 封装 芯片 整脚。 意思是LQFP封装芯片放到模具里面 整理一下管脚 。不知道行不行。去掉 ...

这个怎么做?我经常玩一些老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能否晒个图看看哈,我们也想学习下。

淘宝搜索 SMT钢片  钢片印刷台  就能搜到相应的图片。钢片印刷台相当的小巧,仔细研究了一下,嘉立创的钢片之所以没有性价比,是因为你们的钢片的尺寸太大了。淘宝上的钢片尺寸10cm*10cm的只需要15元。希望你们早日攻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能切硅钢片就好玩了,可以自己打样电机。

这个想法启发了我,做空气可变电容!

网友:
这个需求是很多的,但是搞电子的一般没这个需求,反倒是搞机械的这个需求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诚心请教下:

       1.   做1-2个样品的话需要什么治具吗?是不是太少了反而还麻烦?

用油漆店1元一个批灰的不锈钢刮子

网友E:
我也经常买20-25一片的钢片回来自己刷锡膏。小黄鱼上有一家专门做这种DIY小型刷锡膏治具(PCB厚度可调)精度还可以。双面印刷也不是不行,先刷器件矮的一面,加热焊接完再刷另一面,以前我经常这样贴,器件不会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次打样 都是从taobao上直接 做钢片25包邮
批量返单后才会做带框的钢网

是哪家呢 我也想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诚心请教下:

       1.   做1-2个样品的话需要什么治具吗?是不是太少了反而还麻烦?

另一面有三个办法
1.传统的手焊
2.买一个小型的回流焊台
3.刷锡膏+热风枪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经常买20-25一片的钢片回来自己刷锡膏。小黄鱼上有一家专门做这种DIY小型刷锡膏治具(PCB厚度可调)精 ...

能推荐一下你买的刷锡膏治具的店吗?或搜索关键词。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推荐一下你买的刷锡膏治具的店吗?或搜索关键词。

谢谢!!!

小黄鱼搜索 15*15微型锡膏 第一个结果,广东中山的就是
这卖家离我近,我是过去自提的,东西质量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黄鱼搜索 15*15微型锡膏 第一个结果,广东中山的就是
这卖家离我近,我是过去自提的,东西质量还不错 ...

下单了一个试试看,谢谢你mrf245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