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通过40KHz PWM的普通光耦?

楼主(2024-07-08):
就是普通的4脚光耦,有没有能通过40KHz PWM频率的?

网友A:
只要方波的话,还是有机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方波的话,还是有机会的。

就只有方波

网友A:
40KHz,25uS周期,就817来说还行,你可以试试。

光耦发光侧的电流调到5mA左右试试。

网友B:
需要看看你这个40k波形要求信号上升和下降时间来选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KHz,25uS周期,就817来说还行,你可以试试。

光耦发光侧的电流调到5mA左右试试。 ...

是不是发光侧电流越大,频率就能越高?

网友C:
PWM  最小最大脉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PWM  最小最大脉宽呢?

是方波,50%占比不会变。

网友D:
我用LVT1009,CTR是200~400%的,输入2mA,输出用4.7K下拉+PNP,下降沿在10us左右,和PC817C档D档差不多的
你输入电流调大点,输出电阻调小点,40KHz的信号能通过,占空比会有一定畸变

网友E:
tlp2301可以满足你,我们以前拿了做485隔离,跑38400

网友F:
加一个三极管,817满足你要求。
N多年前讨论过这样引用。
485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LVT1009,CTR是200~400%的,输入2mA,输出用4.7K下拉+PNP,下降沿在10us左右,和PC817C档D档差不多的

感谢,跟4楼互相印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tlp2301可以满足你,我们以前拿了做485隔离,跑38400

这个标称20K,心里有点没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一个三极管,817满足你要求。
N多年前讨论过这样引用。
485上面的

有链接或者草图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链接或者草图吗?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4309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43093-1-1.html

感谢,明天好好研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方波,50%占比不会变。

输入侧50%,输出侧的占空比会变。
你要输出50%,输入应该是30%左右,你试试。

网友:
需要改造电路的  我记得要额外增加泄放回路  以及不能让光耦工作在过饱和的状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侧50%,输出侧的占空比会变。
你要输出50%,输入应该是30%左右,你试试。 ...

好的,到时候测试一下,感谢。

网友:
可以找那种“逻辑输出”型的,比如6N137等,这种速度比较快

网友:
为啥不用6N137?

网友:
速度快用磁耦,容耦等数字隔离器

网友:
直接用隔离芯片,现在国产的价格也不贵了,485和电机驱动信号隔离我已经完全不用光耦了

网友:
这是为了省钱么。。。
之前似乎在某个地方见过, 用两个光耦接成推挽输出,能快一些

网友:
如图, 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KHz,25uS周期,就817来说还行,你可以试试。

光耦发光侧的电流调到5mA左右试试。 ...

老乡,40K的方波,正半轴时间12.5uS,光耦817上升和下降时间,最大到18uS了。
817的光耦离散性很大,分了很多档位,选用时候也需要注意,CTR越大单片机驱动电流就越小。
所以,考虑到光耦的离散性,和温度(高温)的影响,用817还是有风险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需要看看你这个40k波形要求信号上升和下降时间来选光耦。

是的,上升和下降时间,小于1uS比较保险。
用荣湃的磁隔离芯片,就不用考虑信号的上升和下降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上升和下降时间,小于1uS比较保险。
用荣湃的磁隔离芯片,就不用考虑信号的上升和下降时间。 ...

容隔离芯片 纳新微的用量大。

网友H:
加两个光耦的目的是啥呢?

网友:
很好功能
省去了许多外围器件
PWM  to  0-10  可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加两个光耦的目的是啥呢?

推挽肯定比单端快一点啊... 不过估计效果也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