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26度冷,27度闷热怎么解决

楼主(2024-07-09):
好几年前买了格力的1P空调,现在查看是定频单冷,也不能调26.5度这么精准。26度还比较冷熟睡后。27度有闷热醒。

这个是不是用变频空调,可以0.5度精度的空调就能解决啊?

我看到小米空调是定频 还0.5度,还能定制睡眠曲线?看起来不错。有用过的 麻烦说说

网友A:
房间里加个空气循环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房间里加个空气循环扇

加了,没用,闷热时候
冷时候更冷

网友:
打开点窗户让冷气散失,让空调持续制冷不停机,就舒服些;并且风量不要用auto档,直接固定最小档位这样

网友:
卧室里的关了,开客厅的。

网友:
换大金的

网友:
我已经解决。

你要使用三个温度计,分别测量空调出风口,空调入风口,房间温度。判断是否入风口一直温度过高。

我是将空调向下10cm,离天花远一些(原来只有7cm),解决了这个问题。

谁能解释:格力空调设置到29度,房间24.9度,空调没有停,一直制冷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94725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百科
目标分论坛:家电维修

网友:
冷就盖被

网友:
没有必要的冷,会导致电费大增,除了浪费钱,还不环保

楼主:
冷, 小孩可能踢被子 感冒,闷热又醒来 吵太热了。空调安装空间应该是够的

我就想知道用变频 高精度温度空调 就能解决吧?还可以定制睡眠曲线温度。

目的 有点冷凉快,不闷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冷, 小孩可能踢被子 感冒,闷热又醒来 吵太热了。空调安装空间应该是够的

我就想知道用变频 高精度温度空 ...

应该就是定频的缺点

网友:
我就是用定频的,如果是按温度设置确实是这样。
但是如果到温度后设置到除湿模式就没问题了。
睡之前先25或26,感觉温度到位了,关门,切换到除湿模式,屋里能保持在舒适的状态。

不过我是北方,仅供参考。

网友B:
正解,大金的空调真的挺舒服,基本静音,最小档就完全够了,26°不冷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解,大金的空调真的挺舒服,基本静音,最小档就完全够了,26°不冷不热 ...

大金看起来好贵,还国外的。还是想找个国内品牌就行。 难道国内大牌搞不定这个问题嘛?

楼主:
我记得小米空调就是解决这样问题。就差0.5度,精准控温。用过小米空调的坛友说说体验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金看起来好贵,还国外的。还是想找个国内品牌就行。 难道国内大牌搞不定这个问题嘛? ...

咋说呢,用一二十年的东西,贵那么点,值得的,一分钱一分货。
也得承认,哪怕是这种简单的家用电器,也是有差距的,当然这个差距也许不是技术手段,也许是因为卷价格不愿意那么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了,没用,闷热时候
冷时候更冷

个人感觉,闷是2个因素导致。
一方面二氧化碳浓度超标,只有换新风能解决,代价也不大。带热交换的,耗电增加大概10%左右,就是有点小贵,可以考虑自制。
第二方面,湿度不合适,可能偏高也可能偏低。风扇辅助循环只能降低湿度。
以前我们公司有个孕妇体热。大家都觉得冷热她还觉得闷。后来和一个大姐换到窗户边上,开了一点小缝她就感觉很好。
再后来,我们工程在小房间调试加湿器,每次到工程那边她都说舒服,就领了一台测试机放边上也就不开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闷是2个因素导致。
一方面二氧化碳浓度超标,只有换新风能解决,代价也不大。带热交换的,耗电 ...

闷是热醒发现空调不制冷了。定频的 可能有个回差温度门槛才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说呢,用一二十年的东西,贵那么点,值得的,一分钱一分货。
也得承认,哪怕是这种简单的家用电器,也 ...

基本贵一倍。大一P 普通国内品牌就1800元。大金要3600元。也不能互联网控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冷, 小孩可能踢被子 感冒,闷热又醒来 吵太热了。空调安装空间应该是够的

我就想知道用变频 高精度温度空 ...

空调加个挡风板,不让直接对着床吹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空调加个挡风板,不让直接对着床吹就好了

挡板会影响空气循环,导致空调控温更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挡板会影响空气循环,导致空调控温更差

不是说有循环风扇么?

楼主:
挡风板,循环扇都试过。  难道大家都是定频空调?没见变频空调的坛友说说

网友:
设置26度,开一点窗户

楼主:
试过 ,还是冷

网友F:
26度冷就设睡眠模式1,还是冷就睡眠模式2

楼主:
引用 网友F:
26度冷就设睡眠模式1,还是冷就睡眠模式2

试过,睡眠模式 后面会升高1-2度,会闷热

网友:
我家用的是格力中央空调,也是这个问题,只有在夜里12点钟室外温度回落一点后关闭空调,打开窗户,再开电风扇才行

网友:
当环境温度低于设定温度时有些空调只送风不制冷,晚上的室外温差在变化,可能会出现空调只送风的情况,这时会觉得闷热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记得小米空调就是解决这样问题。就差0.5度,精准控温。用过小米空调的坛友说说体验咯 ...

花点钱回来聊下,我用的是巨省电,不开节能模式温度会比设置温度低些不太稳。开节能模式比较稳定(一般开半小时后我才打开节能模式)。

具体看Home Assistant的截图,温度数据采集自空调本身,注意看设定温度,功率数据来自智能插座。

未开启节能

已开启节能

网友H:
26度,睡眠模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26度,睡眠模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试过不行的。睡眠模式就是2-3小时后升高1度 就闷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花点钱回来聊下,我用的是巨省电,不开节能模式温度会比设置温度低些不太稳。开节能模式比较稳定(一般开 ...

看温度还是满稳,看来得换个小米的 。再自定义个睡眠曲线。比如刚入睡2小时25度,2-7小时26.5度,大于7小时27度。

网友:
定频空调调温回差+-1度

网友I:
引用 楼主:
看温度还是满稳,看来得换个小米的 。再自定义个睡眠曲线。比如刚入睡2小时25度,2-7小时26.5度,大于7小 ...

小米的是否美的OEM的?

网友:
不开卧室空调,开客厅空调开卧室门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小米的是否美的OEM的?

多家代工的目前没听说有美的
可以到认证官网查

以下来自网络

https://post.smzdm.com/p/apxvx3z9/ 分辨小米各种空调由谁代工
https://post.smzdm.com/p/a5doo55k/ 小米和米家空调代工信息分享(2021.7查询结果)

按照网上说法有三家代工:
1、长虹             2、TCL          3、海信
各家好坏可以看看网上评价

方法介绍
思路是以3C认证入手查询实际生产厂商
所用网站有两个:(有可能不全而且验证码烦人而且会卡会断会崩)

1、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http://cx.cnca.cn/CertECloud/res ... tPosition=undefined

2、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https://www.cqc.com.cn/www/chinese/zscx/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睡眠模式 后面会升高1-2度,会闷热

格力空调睡眠模式1就是一小时升温1度,你要用睡眠模式3 自定义模式模式 自己设制曲线或者不开睡眠模式。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花点钱回来聊下,我用的是巨省电,不开节能模式温度会比设置温度低些不太稳。开节能模式比较稳定(一般开 ...

小米低频的确差,真不要买.不如华凌.

网友:
楼主,定频就是这吊样,换变频的吧.你会爱上它的. 华凌也就千多元. 不要管变频易坏,6年保. 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小米低频的确差,真不要买.不如华凌.

看上小米可以自定义睡眠温度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小米低频的确差,真不要买.不如华凌.

小米巨省电实测功率最小的时候是250W左右,气温如果低的话外机会停机 ,其他厂家的最小功率不清楚是多少。以现在外面30+的气温没停机的机会,稳定下来后大概3 4百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