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24V输入5V输出 100MA的DCD-DC芯片

楼主(2024-07-09):
24VDC输入5VDC输出 ,输出电流150MA的常用的DC-DC电源芯片有哪些,谢谢啦

网友:
100兆安有点大啊

楼主:
哦哦,主要看芯片温升

网友:
二楼幽默感一下子就上来了~

网友:
OB2107MP,最大200mA,用在这合适,输入电压范围60V(极限80V)。
同步的,外面二极管都不要,频率200KHz以内,电感大一点,但EMI好处理。

网友:
明明是二楼的  爬到三楼了

楼主:
花钱给你故意调侃吗。

网友A:
MP2451,  有点老, 不过算是久经考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P2451,  有点老, 不过算是久经考验了。

和34063同一个时代的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34063同一个时代的芯片吗

那肯定还是新多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