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100DGQ的管脚VLDOIN和VDDQSNS为什么能输出电压?

楼主:
如图所示:VTTREF作为参考电压,VTT作为端接电压,而管脚VLDOIN和VDDQSNS是作为输入管脚,为什么能输出1.5V给DDR3供电呢?

网友A:
?那个芯片只能输入电源,输出vt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芯片只能输入电源,输出vtt。

ddr可以使用仅输出的电源?不用吸收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dr可以使用仅输出的电源?不用吸收吗?

兄台你先搞明白vtt作用吧。然后你就明白了。它只是个vtt芯片,不能输出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台你先搞明白vtt作用吧。然后你就明白了。它只是个vtt芯片,不能输出电源! ...

人家给的资料有问题,他前面少了一个输出1.5VDCDC。

网友:
5V 是给这个芯片的内部各个die工作电压。
1.5V 经过内部变成VTT
又不是5V->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