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灌封胶怎么清除啊

楼主(2024-07-10):
各位老铁,就是AB混样的那种电子灌封胶怎么清除啊,需要抄个板子!

网友:
直接热风枪伺候

网友:
电烙铁慢慢翘

网友A:
水煮20分钟,直接剥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煮20分钟,直接剥落

这个是真的吗?

网友:
真的,我之前用这个方法去过黑色的环氧树脂胶。烧杯加酒精灯,煮一会儿轻轻一拨就掉了。神奇的是晾干以后电路功能竟然还完好(仅对我自己的单次实验负责,如果电路板比较贵,谨慎尝试)

网友:
就不能含蓄点儿来问吗?
比如拆个售后让维修的机器

网友:
环氧树脂加热后会粉化,慢慢扣。

聚氨酯就没经验了

网友:
花钱找专业的干

网友:
环氧树脂溶解剂

网友:
有点危险的

网友:
不好用  或者说我用过的几款不好用,要么溶不了  要么溶的什么都不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