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PLC编程都用什么软件?

楼主(2024-07-10):
完全不懂PLC

PLC品牌太多,软件是否同一个吗,,每个品牌常用哪个软件,我打算都装一个。。我只用于走modbu 读取传感数据。做个给客户的读取例程。。让他接上他们的PLC,就能显示传感数据

这些软件可以软件仿真吗,不用买实物

做工业产品,走485通信的,给客户写一个读取数据的PLC例程。我每天被这些人搞的我烦死了。。走485的产品,很多搞PLC的人根本不懂怎么使用串口测试产品,也不会抓数据包。,,教会他们电脑通信读数据,又不会配置他们自己的PLC

我感觉很多搞PLC的人真的是学历太低,连十进制,十六进制都不懂。。。一个个觉的485很简单,卖产品前我们反复确认,你会不会用485。不会用我们不卖,售后成本太高

工业产品很多是那些电工接线,完全不懂怎么接,可能平时只拉拉220  380    ,对这种直流供电的产品完全不懂。
4-20mA的产品,所谓的电工,一大半不会用万用表,交流档,直流档乱按,,电流档更加分不清,怎么接就更不会了。。二线制,三线制,就更加不用想了

网友:
我看完PLC的程序,觉得向极了汇编....效率确实可以的,但是和C或C++比起来差的太远了。
PLC稳定可靠就行....做项目之选大牌子,其他一概不考虑......

网友A:
测试的话淘宝买个点数最少的山寨三菱3U系列,带485通讯的100块钱左右,下载安装三菱的编程软件GXWorks2,如果是modbus协议读取就一条功能指令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的话淘宝买个点数最少的山寨三菱3U系列,带485通讯的100块钱左右,下载安装三菱的编程软件GXWorks2,如 ...

面对客户太多,用的品牌也很多,,西门子是最多的,,这东西能通用吗。。我想给他们把常用品牌的各写一个通信例程。。,,,估计一个产品,我得写十几个读取例程
还有一些是用国产的,

我发现连PLC的一些东西都不统一,比如寄存器地址是从 1开始,,应该大部分是地址1开始  ,,结果有的人的PLC是寄存器是从0开始,,这样就和我说明书配不上,数据错位了。。被这些搞的头大,,售后太累了

网友:
电工和电子工程师都带电
电流强度完全不一样
遇见固执的电工还会用门外汉的电子知识给你较劲

你遇见多了就好啦

网友B:
说多了都是泪,被好多电工和搞PLC的虐得心力交瘁。

环境就这样,没办法。管,一天到晚啥也不用干了。不管,现场电工乱接搞坏了还是麻烦。

大厂倒是不错,有设备科/信息科的人懂,交流愉快。

小厂。。。。不说了,蓝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多了都是泪,被好多电工和搞PLC的虐得心力交瘁。

环境就这样,没办法。管,一天到晚啥也不用干了。不管 ...

大厂也一样,特别现在很多大公司,上市公司, 招的人都是高学历的人,都是年轻人,  但是根本没有经验。。出差过去,还以为产品真有问题,最后发现他们连万用表都不会用。。要找师傅过来教

被这些人搞的我现在整个人性格都变了。很暴燥了,,有时候,我实在受不了,我都直接开骂的,乱接线,一个万用表,我要网上找同型号的,告诉他哪个是电压,哪个是电流,,标好怎么测

销售说,我们能不能出一个万用表使用说明书,我说,你扯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面对客户太多,用的品牌也很多,,西门子是最多的,,这东西能通用吗。。我想给他们把常用品牌的各写一个 ...

两种都遇到过,其实都是从1开始的,有的软件你写1就是1。有的是你要写0,实际发的地址数据是+1的,也是发1。

好像是写0自动+1的才是正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都遇到过,其实都是从1开始的,有的软件你写1就是1。有的是你要写0,实际发的地址数据是+1的,也是发 ...

所以这种我都说,我不清楚你的PLC是怎么样的,,你自己使用,应该比我清楚,结果他们自己都不清楚,,什么0 ,什么1    都不懂

那我说,你抓一下PLC发出来的数据包,,那就更难了。串口软件不会用,USB转485的工具也没有。。。最后只能寄回来,我再测试给他看,拍视频,自证产品没问题

我产品出去,调试是电脑通信,,质检那边,我给他们配的是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再次通信一次,把数据读上来。,。产品自身问题其实很少,但一到客户手上,他们就各种不会用。。太累了

网友C:
卖的东西目标客户有问题?

你只要是modbus,确定好波特率, 寄存器表, 字节序,读写命令字。然后有没有要限定读写个数的。 正常都能对接的
各种数字传感器都是这个协议的

网友:
被搞plc的人气的半死的人路过。搞plc的人在我的鄙视链的最低端。如果认识一个新朋友,说是搞plc的,我内心第一反应就是鄙视,然后是害怕,害怕有项目要跟他合作。

网友:
搞plc的确实普遍学历很低,小学毕业,初中毕业的就能干。还有就是plc这种产品,功能都集成好的,不需要使用者动啥脑子,傻瓜式的操作,培养了傻瓜操作者。遇到问题就打地鼠,哪里有问题敲哪里,哪里漏水堵哪里,堵到最后,即使能用了,也不放心。

网友:
海为不用实物,十几年前用过几个,不知现在还有没有

网友:
千万不要怪你的客户,因为他们都是你自己找的,如果你懂的你的客户也懂,那他一定是你的竞争对手!

网友:
PLC 过程控制,和电子工程师的理念,有的地方不一样。

网友:
电工工种太多领域非常宽泛可能一人身兼多职且行业待遇普遍低。楼主应该与电器工程师沟通就容易多了。

单独提一下,电工领域的宽泛性兼具各种危险性,工作中承担的责任比电子工程师大很多个数量级,但是工作环境与待遇明显落后与电子工程师的。就拿最普通的维修电工来说必须具备劳动局维修电工职业等级证书还有安监发的低压电工作业操作证才有资格合法参与工作,如果工作失误造成重大财产损失与人员伤残死亡都要承担行政与刑事责任要备案与坐牢的。

电工是安装、保养、操作或修理电气设备的工人。通常电工分为:外线电工、内线电工、安装电工、维修电工、运行值班电工、仪表电工等多种,他们之间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

电工是保持电气装置( 如马达、开关或配电盘)正常运行的维修工人。电工证概念 电工现在有三证了,当然主要的还是资格证。

国家工种分类中电工还分其他相关工种,主要是电工( 安装)和维修电工。有高压电工和低压电工之分。低压安装电工不能在高压线路上工作。压进网证书一般分为南网和北网之分,有劳动局安监局等部颁发或者有南方(北方)电网培训颁发两种形式。且后者全国通用。

一般变配电站、 厂矿、学校等大型企业单位中如果有配电室、变电室、箱变、较多的高低压配电柜、开关柜时,单位需配备专业的电工 赖责单位内部的电力系统的巡视和检修,以保证单位的用电安全。

外线电工是指从事架空线路、室外变配电装置、电缆线路安装的电工。一般大型的变配电站 ,外线电工较多。

内线电工是指从事室内变配电装置、室内照明及动力电气线路、 室内电气设备及元件安装的电工。如配电室内的高低压开关柜、配电柜的安装等。

调整试验电工是指从事对电气设备元件及线路进行调整试验并进行送电试车、试运行的电工。

维修电工是指从事对电气设备、元件及线路进行维修、保养、检修、修理,以及一般故障判断处理,更换设备、元件及线路的电工。即高低压开关柜、配电箱等电气设备的维修和保养。

运行值班电工是指对变配电装置及线路进行监视、控制、调整、记录其运行状态及技术参数的电工。

电机修理工或钳工是指对损坏的电气设备及元件进行修理,使之回复原来的良好状态性能、保持原来技术参数并能安全使用及运行的电工。

电工仪表工是指从事各类电工仪表校验、检定、修理及安装接线的电工。

网友D:
每种品牌的 plc 编程软件 都是不一样的. 就不要想着写个统一的了.  而且 每个品牌的通讯方式也不一样.  需要查手册才能解决.    做例程的话.   就做 三菱 和 西门子200smart的吧.   如果有能力再加个欧姆龙.
能用大型plc 的基本 上也就能自己搞定通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种品牌的 plc 编程软件 都是不一样的. 就不要想着写个统一的了.  而且 每个品牌的通讯方式也不一样.  需 ...

唉 ,那就无解了,这些人自己都搞不定自己的PLC,,我们销售就想着我们给例程

有人写这么多,,,疯了,一个产品这么多,20个产品要疯了。。算了,我放弃吧

网友C:
一个卖modbus传感器的, 出啥PLC例程。 除非你的传感器modbus定义很诡异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 ,那就无解了,这些人自己都搞不定自己的PLC,,我们销售就想着我们给例程

有人写这么多,,,疯了, ...

这是增加卖点吧.  其实 电工级的plc  也就是 三菱 西门子 欧姆龙等常见小型plc ,  能做中大型的plc 的一般都有能力搞通讯的.

还有倍福的例程,  依照倍福的复杂程度, modbus应该是最简单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卖modbus传感器的, 出啥PLC例程。 除非你的传感器modbus定义很诡异

标准的,而且还很简单,而且就二三个数据,甚至有的就一个数据。。寄存器写的清楚,PLC地址,组态地址,十进制地址,十六进制分别是多少,,,,这些还是搞不懂

和搞PLC的人说,几个寄存器。几个字节,,大部分人搞不懂什么是字节。有的涉及到二个寄存器的,32位的,高字节,低字节。。能扯半个小时。

我每个产品都配Modbus Poll 的测试,配置视频,让他们照着搞,测试产品。

他搞几下,就说通信不上,东西有问题,通信这东西万用表也测不了,我们又教不了他们PLC,然后要么就是寄回来,还到付,,然后我们再实测给他们看。产品都不会有问题的

售后真的是要命。  所以我说搞PLC的人学历真的太低了,绝大部分是中专生

最简单的一个通信地址,经常要教 ,用的是拔码开关,你要是说以二进制的方式设置地址,,那一大半的人不知道,什么是二进制,,在电路板上写上1 2 4 8 16 32   。。。写上都没用,大部分人看看拔码开关上的数字 12345678  以为拔哪个,就对应哪个数字的地址

网友:
不都是梯形图搞定所有PLC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卖modbus传感器的, 出啥PLC例程。 除非你的传感器modbus定义很诡异

公司里技术不被待见  老板如果是销售出身
技术部门啥事情都可能被遇见
食堂烧饭电磁炉坏了都要技术部出面的事情 都见过
当然  后果就是稍有能力的技术很快溜走  周始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卖的东西目标客户有问题?

你只要是modbus,确定好波特率, 寄存器表, 字节序,读写命令字。然后有没有要 ...

昨天服务一个所谓大公司的
说modbus只能返回一个word,,我给的例程返回了10个,说我不是标准modbus ,..(我的例程是连续读5个寄存器,他们搞PLC的都是一个一个数据读取的,认为读一个才是标准的,)..我把国标发给他都不认。。。。
我让他发一下他认为的标准是什么,,结果人家给来一个查询指令+CRC,总共才6个字节。。连寄存器地址怎么填,填哪个位置都看不懂。对着格式来都不会。,,反正就死说我们是不标准的。。。最后让他们商务来对接,要退货。。

所谓在大公司,喜欢招高学历的毕业生,批量招进来,其实是没有任何经验的。

网友:
我记得刚毕业  我也不会万用表  也看不懂modbus数据格式
不过我不会就百度,不去犟

网友E:
引用 楼主:
标准的,而且还很简单,而且就二三个数据,甚至有的就一个数据。。寄存器写的清楚,PLC地址,组态地址, ...

和PLC用户扯什么字节呀,绝大多数PLC用户里都没有字节概念(西门子除外),只有位、字、双字概念,和PLC用户交流就要用PLC的概念,而不是用C语言的概念,另外绝大多数PLC厂家都提供有MODBUS例程,基本上都能应付简单通讯应用,我也因为产品接触不少PLC用户,感觉没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是不是你的通讯说明不是以PLC概念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PLC用户扯什么字节呀,绝大多数PLC用户里都没有字节概念(西门子除外),只有位、字、双字概念,和PLC ...

不应该,我看市面上99.9%的产品说明书,都是和我的一样。。。。走Modbus的产品,不止是针对使用PLC的。还有其它搞上位机采集的。。比如寄存器地址,你写40001  可能搞PLC的懂,那搞软件的人,不接触 PLC的就不懂了,以为就是十进制的地址 40001   如果我写4X0001。那都不懂了,我要去解释4X是什么意思

上传一个温湿度的,看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应该,我看市面上99.9%的产品说明书,都是和我的一样。。。。走Modbus的产品,不止是针对使用PLC的。还 ...

如果是这样情况  情愿说明书里面加上发送帧数据和正确接收数据帧 加以说明  必要时把-偏移量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这样情况  情愿说明书里面加上发送帧数据和正确接收数据帧 加以说明  必要时把-偏移量标注 ...

看我例程,每一个都有。。读什么数,要发送怎么数据,接收什么数据,及数据包解析。。。一是大部分人不会看说明书,二是搞PLC的人你跟他说什么数据包,不懂,连485数据线都没有,更不用说如何抓数据包了
上次碰到的那人,我连续读了二个数据,说我的是不标准的,要一次读一个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应该,我看市面上99.9%的产品说明书,都是和我的一样。。。。走Modbus的产品,不止是针对使用PLC的。还 ...

看你写的说明书已经挺标准了,不过PLC编程里也不用组态地址,也是用寄存器地址,只有HMI触摸屏和组态软件里才用组态地址,参数类型用“字(16位)”表示可能PLC和上位机编程人员都能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我例程,每一个都有。。读什么数,要发送怎么数据,接收什么数据,及数据包解析。。。一是大部分人不会 ...

遇见体制内的的PLC外围电工
就忍耐着吧 就当是锻炼自己的忍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