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编译STC12代码float 和double 都是4字节那两者范围不是一致了?

楼主:
如题,那这样 两种定义的结果 在8位机下 使用场景 和范围精度等不是一致了?

网友:
对啊 就是一样啊

楼主:
好吧  查了一下 确实是完全一样的

我还每次 都作区分了

楼主:
以前没细算,都是   短数据用float  长数据用double ,  因为也没溢出过,所以没去深究

今天 测试了下 看看编译结果,结果float 和double 结果一致的,这才出来查两者在51下的  范围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没细算,都是   短数据用float  长数据用double ,  因为也没溢出过,所以没去深究

今天 测试了下  ...

任何一个新的编译器 上去第一次用 都的先查数据范围表的。

网友A:
玩儿习惯了32位的,处理4个字节的时候,非常习惯写成unsigned int.
其实应该是 long 直接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儿习惯了32位的,处理4个字节的时候,非常习惯写成unsigned int.
其实应该是 long 直接OK ...

通用的方式是做typedef,  根据编译器修改对应的类型,做成头文件。

编程时用uint32 表示无符号32位整数, sint16表示有符号16位短整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  查了一下 确实是完全一样的

我还每次 都作区分了

好资料哦
自己整理还是网络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