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用过小米(或云米)空调的嘛?质量和安装服务怎么样?

楼主(2024-07-10):
有大佬用过小米(或云米)空调的嘛?质量和安装服务怎么样?

看中小米(或云米)空调外观设计新颖好看,价格实惠,新装修得买个7台左右(3P*2+1.5P*3+1P*2),打算保修期战几年,保外敢坏我也果断换新的那种,

国际品牌太贵的扛不住,国内某力不打算花那个钱买它(老家老爸装了一台,就仅用过一次,然后就放坏了 ),某的的外观太丑了。。。。

网友A:
我买过一个小米的空调,安装啥的服务都不错,反正是外包的,但是APP很难用,老是死机啥的,空调的效果也一般不太行。外面代工的。
怎么说呢,WiFi控制确实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一个小米的空调,安装啥的服务都不错,反正是外包的,但是APP很难用,老是死机啥的,空调的效果也一 ...

确实,变频的,如风速调到1~3%(睡觉常用),我宁愿用app滑块拉一下就行,遥控器太难调节了(如调到20%大档位,然后再按18下实体键才到2%。。。。)

网友:
质量一般吧,空调相信一分钱一分货,很成熟的产品了,
都是国内品牌代工的,而且还不是一家,听说有好几个,
小米的东西就是会黑科技,品质就没几款产品是好的

安装都没问题的,都包安装

网友B:
质量太一般了,出租房去年安装了两台,今年就坏了一台

网友C:
羡慕楼主的超大户型房子,3p的就需要两台了。我去年客厅换了个2匹的富士通,5500块,感觉挺好用,省电,保修10年。卧室换了台1.5匹的美的带新风的,3300块,也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羡慕楼主的超大户型房子,3p的就需要两台了。我去年客厅换了个2匹的富士通,5500块,感觉挺好用,省电,保 ...

我见过我姐夫家的富士通,也有个十多年吧,小问题也是有,也修过,不过确实在后期才修的,主要是外壳发黄,受不了啊。。。。我宁愿几年后换新那种,就是为了颜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质量太一般了,出租房去年安装了两台,今年就坏了一台

x,是云米~~~那是不是搞小米会更好些?

楼主:
云米的这款显示屏和出风方式,还真新颖和好看~~

网友:
我反正不会买小米的任何东西了,感觉这家企业对产品的质量追求太低,

网友D:
我们公司最近搬了办公室。
以前使用美的的空调(柜机),
这次询价,美的比较贵,就买了华凌的,华凌被美的收购了,美的的要4999元,华凌的就3999元。

楼主:
2016时候,有个小工作间,买了格兰仕的空调,都没听过吧?哈哈

到现在也用着好好的,除了风扇叶片转的角度出问题有偏差了,核心制冷制热功能没问题

网友:
我在用小米2P的,安装服务倒还可以。

就是售后太不专业。空调2年多的时候里面WIFI模块坏了(小米定制单核ESP32)。

售后工程师跟我在这掰扯好几天说不是那的事,最后做了点手脚才给换的。

用着也挺好用的,控制方便,也挺省电,我还给外机加了喷淋,更省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最近搬了办公室。
以前使用美的的空调(柜机),
这次询价,美的比较贵,就买了华凌的,华凌被美的 ...

刚刚看了华凌,起码挂机外观,中规中矩不算丑;美的的设计,低价的实用现款感觉丑出天际线了,往年都没有那么丑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看了华凌,起码挂机外观,中规中矩不算丑;美的的设计,低价的实用现款感觉丑出天际线了,往年都没有 ...

华凌空调以前是日本三菱,只是印了一个华凌logo,质量一直非常高。

估计现在还有人使用十几年前的华凌,因为一直都不坏,而且制冷效果很好。

现在的华凌不知道怎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变频的,如风速调到1~3%(睡觉常用),我宁愿用app滑块拉一下就行,遥控器太难调节了(如调到20%大 ...

我跟你一样喜欢这样操作,我跟同事买的都是小米,手机操作方便,我家也是变频1.5P的,比之前的好用多了。

网友:
小米品质见下图

网友:
小米电动牙刷,半年坏了,电池不耐用

网友:
米系列还是算了把....推荐美的的......我家两台1.5P已经稳定使用12年了.....还能在用5年......稳定才是关键。

网友:
看来越来越多人推荐美的了

网友E:
家里5台都是小米,白家电很成熟了。我觉得牌子不要太小就行。app控制非常爽,睡前再不用找遥控器了,而且睡前可以统一把家里所有空调设置一遍。颜值可以说是同价位最好看的 了

网友F:
还是奥克斯吧,选有APP控制的,

网友:
一台美的09年到现在没有坏,一台最早的格力没有过保就坏了。15年左右买的3台格力有一台没有多久就感觉制冷缺点意思。19年买过几台小米的,到现在倒是还中用。云米前两年也买过几台,感觉是不想再买那种。22年华凌买过几台用着也还行,带Wi-Fi控制。所以还是推荐美的系的

网友:
家里和装的2个格力和一个美的,还是挺省心的。京东买的,安装这些服务是没的说。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还是奥克斯吧,选有APP控制的,

奥克斯可真不推荐,家里两台同样的问题,制冷效果不好,出风不稳明显能听到室内风机转速变化。售后上门说电压不稳,导致转速不稳,我就差搬出34465来给他测电压了。客服也不管。

网友:
我家是海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奥克斯可真不推荐,家里两台同样的问题,制冷效果不好,出风不稳明显能听到室内风机转速变化。售后上门说 ...

啥型号的方便透露下么~

楼主:
奥克斯我也不喜欢,品牌名字不好听罢了,并且也有其他品牌型号差不多的替换,就完全没考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最近搬了办公室。
以前使用美的的空调(柜机),
这次询价,美的比较贵,就买了华凌的,华凌被美的 ...

从图片上看到这台空调的能效是3级,能效不高,建议选能效高的。能效高的省电 ,主要是用料足,室内外机的蒸发器和冷凝器换热面积大的才能能效高,省电。另外变频也可省电。因此能效高的也意味着成本高。

网友:
我家有一个空调是海尔的,用了15年了,中间室外机清了一次灰尘,现在还在用,效果杠杠的。

网友:
我PDD买了一个3P的小米空调2021年3月买的 用到现在  数码管显示有缺画 其他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家里5台都是小米,白家电很成熟了。我觉得牌子不要太小就行。app控制非常爽,睡前再不用找遥控器了,而且睡 ...

我也是这么觉得,只要主流厂家不倒闭,保修期6年+还要什么自行车,当然对静音有要求的得加钱。

网友:
便宜的话,推荐华凌神机 H E 1,1,5 P 1800好价,带智能上he 1 pro,更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