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说明需5P空调的地方,实际降温不需到16度,能否可以装3P?

楼主(2024-07-10):
请教:按照说明面积需要5P空调的地方,实际降温不需要到16度,能否可以装3P?

比如平时就降到25度就行了,这个时候,是否3P就够用了。5P是指能达到降温到16度的情况而已

网友A:
能,我有个车间350平米才5p的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我有个车间350平米才5p的空调

那就好,省点钱,哈哈

实际都用不到那么高低的极限调节温度,看来可以降低一个匹数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好,省点钱,哈哈

实际都用不到那么高低的极限调节温度,看来可以降低一个匹数选了  ...

绝对可以的,实在不行也就加个风扇循环一下就足够了。

网友:
肯定可以。

事实上,很多地方能降到30度以下,就不会觉得难受。

网友B:
可以。
我认为只要从32度降到28度或29度,已经舒服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
我认为只要从32度降到28度或29度,已经舒服很多了。

只要不超过30度,上班工作都不会难受。

网友C:
建议5p,否则温度可能降不下来,难受自己。我现在屋里空调1p。温度开到16°,还是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5p,否则温度可能降不下来,难受自己。我现在屋里空调1p。温度开到16°,还是热的。 ...

你这个可能匹数明显不够了,或者空调有故障了

在公司的空调遇到过这种情况,调到16度还是热,叫人来修,补了下雪种,好了一两天又不行了,估计是管道有裂还是啥,后面换新机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5p,否则温度可能降不下来,难受自己。我现在屋里空调1p。温度开到16°,还是热的。 ...

你房子多大?墙壁是否晒到太阳?

网友:
1.0的发动机你问能不能跑120,那当然可以。
但是跑120跑起来和2.0的发动机比还是差点意思

网友D:
其实对北方人来说可能34度30%湿度比28度80%湿度还更舒服一些呢。。。

南方朋友也许觉得后者舒服? 不过有个同学是浙江绍兴的,他在北京呆了几年之后回家,也觉得还是前者舒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对北方人来说可能34度30%湿度比28度80%湿度还更舒服一些呢。。。

南方朋友也许觉得后者舒服? 不过有 ...

看你头像,第一感觉你是陕西/甘肃那边的人.  不知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你头像,第一感觉你是陕西/甘肃那边的人.  不知对不

嗯, 陕西人... 有这么明显吗 @@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其实对北方人来说可能34度30%湿度比28度80%湿度还更舒服一些呢。。。

南方朋友也许觉得后者舒服? 不过有 ...

34度。。老哥你是认真的吗,如果我呆在34度的地方超过一个小时估计会中暑

网友:
引用 网友F:
34度。。老哥你是认真的吗,如果我呆在34度的地方超过一个小时估计会中暑  ...

只要有水够喝, 空气流通, 就没事.

但是28度这个倒是真有可能中暑, 湿度高了, 靠出汗散热的能力急剧下降, 呼吸效率也下降. 不然为啥广东人的鼻孔比北方人宽那么多呢?

网友:
你装4个 小米1.5P 不就行了   才6000元。比你5P还多1P 。省电就少开一台。多么简单的事

网友:
假定你装的5P 大机。修一次1000元。你现在是4台小机。坏一次直接换新的。这服务不敢想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