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modbus slave软件设置错了,读写通讯,对应的值对不起来

楼主:
读写通讯都正常,是不是地址偏移量的问题。。。。。。。

网友A:
你应该 还有个 mbslave1  的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 还有个 mbslave1  的窗口.

是的,不过这是命名

网友B:
上位机推荐用国内的 MThings,很直观,免费版完全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位机推荐用国内的 MThings,很直观,免费版完全够用

我去找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