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数学公式,对曲线进行处理。

楼主:
请教各位数学达人和EXCEL达人,已知A,B曲线如下图。
如何对B曲线数据进行数学处理,让其尽量接近A曲线。A曲线是测出来的,所以公式不能含油A曲线的数据。
不要求完全一致,接近即可。首尾可以特殊处理。

网友:
残差作为Y值,X值还用现在这个X值,求一个对残差拟合的方程就行,一次二次都行
这种求拟合方程的工作交给AI,让它调用python给你做很容易的

网友:
excel自带:(我的有可能反过来)

方法参考
https://blog.csdn.net/qlexcel/article/details/119182864

楼主:
年纪大了,这些新玩意都不太会用。
得到残差值的方程,然后呢。
我在EXCEL中列出残差,然后添加残差的趋势线,得到多项式公式。
但不知道怎么用上

网友:
excel做拟合;诡诈的是: 根据它提供的公式计算出来结果和显示相差很大

网友:
希望有帮助

楼主:
感谢,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