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接口能用USB2.0 HUB扩展出多一个USB2.0吗?

楼主(2024-07-11):
系统中有一个USB3.0接口,需要挂一个USB3.0设备,两个USB2.0设备
像下图这样设计,请坛友帮忙看看可以工作吗?

网友:
估计不行扩展出来的都会是usb2.0的。
除非用USB3.0扩充,然后只用 2.0的d+d-功能

网友:
控制器D+  D-接hub芯片,没必要再接到3.0设备了。除非3.0设备那里是usb3.0插座,还想兼容usb2.0设备

网友:
可以的,市面上有很多集线器都是3.0口直通,2.0口用hub扩。

网友:
跟在大神后面回复一下,很多芯片的USB3.0接口都会增加一个说明:“USB3.0口的TX+/-、RX+/-,与其对应USB2.0的D+/-信号线,必须同时接在一个USB端
口上,不可拆分成单独的USB3和USB2使用。否则,易引起识别异常问题。”这句话是从规格书上面原文复制下来的。
我是用2楼的方式实现的,再说USB3.0的HUB跟2.0的价格没贵多少哦

网友A:
市面上1个3.0,3个2.0的hub,便宜的都是这种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1个3.0,3个2.0的hub,便宜的都是这种方案。

明明是4个1.1+1个3.0。。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拆机帖子: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780862&mobile=2

网友:
怪不得我有一个hub,只有第一个口支持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