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过孔穿两根走线,线间距过密

楼主(2024-07-11):
线宽5.5mil,BGA过孔间穿两根走线,线中心间距9.5mil,间距会不会太小了啊,这个RGB的并行线。板子并行线太多走不过来,不知道线间距这么密可以不

网友A:
防止串扰,正常满足2w有条件3w,不放心线宽减少点,4mil,线间距4mil就问题不大了

网友:
手机pcb走线已经小于3mil了,工艺问题交给板厂

网友B:
我都走3.5mil,只是工艺要求高,费用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止串扰,正常满足2w有条件3w,不放心线宽减少点,4mil,线间距4mil就问题不大了 ...

主要担心串扰,这种RGB的线有150M呢,要是GPIO这种单线,或者UART这种就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走3.5mil,只是工艺要求高,费用高一些

主要担心串扰,工艺那是板厂的事情,这种RGB的线有150M呢,要是GPIO这种单线,或者UART这种就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担心串扰,工艺那是板厂的事情,这种RGB的线有150M呢,要是GPIO这种单线,或者UART这种就没啥问题 ...

走的是阻抗高速差分线,足够的线距,等长、包地

网友C:
RGB 不算高速,但是这是模拟,处理不好,那就是字体偏蓝,偏黄。
这个RGB,你最好是谨慎处理,1根线1包地

网友D:
3W不一定可以做到,一般4MIL线宽,6MIL间距。CLK包地(最少按3W做)问题都不大。最重要的是你要去量信号质量,调整驱动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RGB 不算高速,但是这是模拟,处理不好,那就是字体偏蓝,偏黄。
这个RGB,你最好是谨慎处理,1根线1包地 ...

RGB888数字线,每个颜色8根,才导致布线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W不一定可以做到,一般4MIL线宽,6MIL间距。CLK包地(最少按3W做)问题都不大。最重要的是你要去量信号质 ...

这个6mil的间距是线中心到线中心的距离吗,那2W都不到啊
时钟我一般都不包地也,没有空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担心串扰,这种RGB的线有150M呢,要是GPIO这种单线,或者UART这种就没啥问题 ...

ddr3 的地址命令线走2w也没啥问题,你那个150m根本不是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6mil的间距是线中心到线中心的距离吗,那2W都不到啊
时钟我一般都不包地也,没有空间 ...

6MIL指最小间距

网友D:
引用 网友A:
ddr3 的地址命令线走2w也没啥问题,你那个150m根本不是事

这个我觉得会误导人,DDR400与DDR1333还是有区别的。
2W间距是怎么保证信号质量没问题,你这个测试应该只是特定的情况吧。
设备负载、信号驱动强度,ODT,走线阻抗,VERF,DDR供电等都会影响DDR工作。如果只做2W的话,肯定会侵占了建立与保持时间,线路的调优就不好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止串扰,正常满足2w有条件3w,不放心线宽减少点,4mil,线间距4mil就问题不大了 ...

我的就是线间距4mil啊,还不满足2W呢,减小线宽阻抗不连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3 的地址命令线走2w也没啥问题,你那个150m根本不是事

我看了之前的板子,DDR的地址线也是2W多一点,我这个还不够2W,4mil的线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觉得会误导人,DDR400与DDR1333还是有区别的。
2W间距是怎么保证信号质量没问题,你这个测试应该只 ...

看了之前的板子DDR地址线有2W多一些的,没有像这次布线特别密的

网友:
如果在意良品率和价格的话就把线到孔的距离加大,线间距离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