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没有理解正余弦编码器要怎么进单片机处理?

楼主(2024-07-12):
正余弦编码器,我看输出是旋转一圈,输出2048格正弦波,这信号没法直接进单片机处理,用ADC感觉速度也满,要小的ADC值感觉没有用,还是需要处理成方波信号,查数吧!

网友:
正余弦编码器一般是算角度的。 ADC 同时采集正弦和余弦 相除 得到正切  然后反三角函数 计算角度。

网友:
粗略角度是你说的这么用的,还需要加上精度角度,就是正余弦的反正切,当然还有象限补偿、直流量波动补偿之类的操作,如果你这个用法就和脉冲编码器一样了

网友A:
你是做什么用的?如果不需要细分信号的话直接用比较器把正弦波整成方波当做abz编码器就可以了

网友:
简单粗暴,进行标定,然后查表得出角度

网友:
不差钱就用旋变解码芯片

网友:
不是应该上旋变吗

网友B:
磁栅编码器?我用过是直接用ADC干的....用在机加工行业,速度不是很快一秒一两米好像.....现在不是都升级光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做什么用的?如果不需要细分信号的话直接用比较器把正弦波整成方波当做abz编码器就可以了 ...

这个就是传说PG卡的作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栅编码器?我用过是直接用ADC干的....用在机加工行业,速度不是很快一秒一两米好像.....现在不是都升级光 ...

行业问题,都得十多年得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传说PG卡的作用吧!

也不是的,只是有的公司会这么做,但是cd信号还是要用反正切计算角度的,这种编码器就电梯上用的最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的,只是有的公司会这么做,但是cd信号还是要用反正切计算角度的,这种编码器就电梯上用的最多了 ...

是的,所以我有些没搞明白,还有啥UVW编码器,之前只是接触过正交增量编码器,所以没太搞明白只用A、B正余弦能干啥,说用比较器来转化成正交编码器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所以我有些没搞明白,还有啥UVW编码器,之前只是接触过正交增量编码器,所以没太搞明白只用A、B正 ...

uvw是为了上电时获取电机的初始角度,只能精确到60电角度,用正余弦就可以使用cd信号做反正切直接求出当前角度,正余弦是比abzuvw增量编码器更好一点的编码器,正余弦还有个好处是超低速时也可以用ab算出来细分角度,最好当然就是绝对值编码器了,可以直接读取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