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作为低端开关,接负载开机损坏

楼主(2024-07-13):
nmos是英飞凌的品牌,电流也有几百A,耐压60V。我电池组最高54V电压。我检查了vgs vds都在正常范围,vgs是是我48V分压电阻串开关分压出9v,控制开关导通的,在正常范围。

是开机瞬间电流过大原因吗?开机瞬间偶尔电源管理板会有保护现象,开机瞬间有这么大的电流吗?

网上说要做缓启动,NMOS的缓启动需要怎么做

上传了图片,框内是负载,负载部分有电容。初步怀疑是开机瞬间电容导通导致电流增大。 推进器上电默认是不工作的,通过can通信才能启动,可以排除电感的问题
vgs端增加了10uf电容,感觉没什么用。打算电容加大试试

网友A:
电阻分压开关频率不能太高,有寄生电容,电阻多大?建议分压电阻不要大于10k

网友:
MOS  慢启动快关闭   原则是不错的
栅极波形可以抓取看看吗

网友:
48V系统用60V的MOS不坏就怪了。换100V的并为切断状态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B:
用PWM低占空比慢慢加上去,比如1S内从10%-100%加速上去,刚开始直接导通的话 肯定电流大

网友C:
vgs电阻分压的,就考虑一下那个什么平台问题,就是通断时mos内部电容分压在g上的电平变化导致的通断。

网友:
54V的电压  用60V的耐压  不坏才怪   除非你的自己设计电路 保证 一点过压毛刺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分压开关频率不能太高,有寄生电容,电阻多大?建议分压电阻不要大于10k ...

就常规的手动开关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WM低占空比慢慢加上去,比如1S内从10%-100%加速上去,刚开始直接导通的话 肯定电流大 ...

手动按键开关

网友:
①耐压,②散热,③过流

先确定是哪个问题,再往后说对策比较合适。耐压目测不太够,散热和过流都是负载相关的:

容性负载、PTC 适合软启动; 反过来纯阻性、NTC反倒不适合软启动,容易在放大区烧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vgs电阻分压的,就考虑一下那个什么平台问题,就是通断时mos内部电容分压在g上的电平变化导致的通断。 ...

弥勒平台 米勒 蜜蜡,
总之驱动电路太简单了,或者说就没有像话的驱动电路。改起来有点麻烦,或者买专用驱动模块,这样还快点。

网友D:
楼主要补课……
先回答两个中学物理的问题:
电容两端电压能突变吗?
电感上的电流能突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补课……
先回答两个中学物理的问题:
电容两端电压能突变吗?

瞬间大电流损坏,不是电压

网友E:
要用IC驱动,分压驱区动上升沿、下降沿太大,告成场效应管内阻大,瞬间发热,无法及时散热。
当然也很有可能是耐压不够,48V电源开关瞬间的尖峰很有可能超60V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瞬间大电流损坏,不是电压

然后是什么导致大电流?
你连我那两个中学物理问题都回答不出来,说明你也没能力分析出来根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然后是什么导致大电流?
你连我那两个中学物理问题都回答不出来,说明你也没能力分析出来根因 ...

电容上电流可以突变,开机瞬间等于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用IC驱动,分压驱区动上升沿、下降沿太大,告成场效应管内阻大,瞬间发热,无法及时散热。
当然也很有可 ...

可以排除电源尖峰问题,我用的电池

楼主:
我vgs上增加220uf电容,开机不过流。我测试两天看看情况。之前10uf陶瓷电容有点少

网友:
加个负温热敏电阻,如果怕功率高,再加一个MOS管或继电器

网友:
开关是有抖动的,再加一级mos加快导通就行了

网友:
控制一堆电机驱动板的话,加一个预充电电路,否则开机瞬间几乎等同于短路。

网友:
看管子规格书上的SOA参数

网友F:
楼主你这驱动方式不行,得推挽输出,最好不要用这种电阻分压方式,一般mos管内有结电容的
电容充放电过程mos会处于放大状态,极容易烧坏。
另外你这耐压也不够,少说也得用100V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这驱动方式不行,得推挽输出,最好不要用这种电阻分压方式,一般mos管内有结电容的
电容充放电过程mo ...

跟我上面的看法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跟我上面的看法一样

回复的时候没多看,果然是英雄所见略同!
好的设计总是心有灵犀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复的时候没多看,果然是英雄所见略同!
好的设计总是心有灵犀  ...

钦敬!钦敬!

网友:
机械输入产生transient voltage击穿mos管, 在输入端加一 tvs 可解决问题

网友G:
应该加tvs而不是zener diode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加tvs而不是zener diode

测试了几天,没有再发生损坏问题,应该是解决了。放稳压管是防止电阻坏了,电压损坏mos。后面有增加TVS。 mos管当开关,负载有大电容的情况,必须得做缓启动,不然容易坏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