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款WiFi智能插座,可以显示功率的变化曲线?(22楼:准备买炬为WiFi 10A 的)

楼主(2024-07-13):
我目前使用的是小米智能插座3,可以显示实时功率,但只能显示每天电量图标,无法显示功率变化曲线图。

有哪一款WiFi智能插座可以做到?

网友:
炬为的wifi插座

楼主:
哈哈,这就是我需要的!

这是按天的功率,有按周或按月的曲线?可以分析电器的用电峰值情况,好做出对策。

另外,这曲线是保存在矩为的智能插座内?我手机没有打开APP,仍然能显示过去的曲线?

网友:
我买的炬为电能宝,只能记录用电量

楼主:
你是这款?有没有不带屏幕的,就一个插头?

网友A:
装个home assistant就可以把大部分WiFi插座接入记录了,我用了小米和涂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home assistant就可以把大部分WiFi插座接入记录了,我用了小米和涂鸦的

你是说,我手机安装一个 home assistant,可以将小米智能插座3的数据导出来产生曲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这款?有没有不带屏幕的,就一个插头?

对,他家的产品几乎全都带屏幕。买wifi款,数据应该是到他们服务器去了的,所以历史数据都有,蓝牙的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他家的产品几乎全都带屏幕。买wifi款,数据应该是到他们服务器去了的,所以历史数据都有,蓝牙的没有 ...

我的USB电量计就是炬为的(安姐)

网友B:
我的其实是个导轨电表,记录全屋电量,和他家的wifi插座软件硬件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其实是个导轨电表,记录全屋电量,和他家的wifi插座软件硬件都一样。

我只要WiFi插座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我手机安装一个 home assistant,可以将小米智能插座3的数据导出来产生曲线? ...

需要家里有个小服务器/树莓派之类的,运行HA服务。手机外网访问还得想办法映射转发。
这种是通过开源插件内网直接访问设备的实时数据,记录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家里有个小服务器/树莓派之类的,运行HA服务。手机外网访问还得想办法映射转发。
这种是通过开源插件 ...

这么复杂?没有现成的吗?

网友C:
向日葵的wifi插座有,数据保存在服务器的

网友C:
要是空调用,他家没有16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空调用,他家没有16A的

可以买10A,16A互转的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向日葵的wifi插座有,数据保存在服务器的

购买地址?

空调最大只能850w ? 不行啊,我的空调1000w以上

网友D:
米家空调伴侣2,进入传统模式最多可以看到一周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米家空调伴侣2,进入传统模式最多可以看到一周数据。

可以用于格力等品牌的空调,或其他电器比如冰箱?

网友:
巨为的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于格力等品牌的空调,或其他电器比如冰箱?

格力空调、松下在用,可以。

其它电器按理也是可以的,只是就浪费了红外遥控功能,并且它好像没有开关功能

https://item.jd.com/100002892977.html

楼主:
准备买炬为这款WiFi 10A 的,我有16A空调转换头。买10A是方便冰箱和其他电器使用。

求证一下它能显示功率曲线,并且记录在炬为的服务器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准备买炬为这款WiFi 10A 的,我有16A空调转换头。买10A是方便冰箱和其他电器使用。

求证一下它能显示功率 ...

问:WIFI版 10A 和16A除了插头不一样外,其它都一样?包括最大功率也一样?可以显示功率(不是电量)变化曲线?

炬为客服回复我了:

10A款最高支持检测2650W,16A最高支持3680。

WWiFi款的联网后每小时记录生成一次曲线图表,生成的是每小时的平均电压电流功率等,也可以记录每小时,每天,每月,每年的用电量等。蓝牙款可以实时记录生成蓝牙连接期间的数据和曲线。

联网后每小时记录生成一次曲线图表,生成的是每小时的平均电压电流功率等?

是说一小时才有一组数据,这组数据反映的是这个小时内的平均平均电压电流功率?

这样没有用啊!  我要的是最好几分钟甚至每分钟都有一个数据,或数据变化死就记录下来,这样我才能获得准确的功率变化。

楼主:
看来要买一个专门的功率记录的设备。求推荐。

网友E:
我和朋友买了几种炬为的...和FLUKE的电流对比不是太准了,现在和电表比还有差距....但是简易看看电压啥的应该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和朋友买了几种炬为的...和FLUKE的电流对比不是太准了,现在和电表比还有差距....但是简易看看电压啥的应 ...

不需要太准确。但要记录实时的功率数据。

楼主:
看来这部傻大粗的仪器可以满足我:

USB数据传输,每一秒一组数据。价格195元。

网友F:
这是我家用的Aqara空调伴侣,当年买它是因为它带红外遥控,设置到某个时间就关空调开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我家用的Aqara空调伴侣,当年买它是因为它带红外遥控,设置到某个时间就关空调开风扇。 ...

这曲线很奇怪啊。感觉就是一小时取样几次,然后划成锯齿线。这样的数据没有多少价值。

网友G:
核查了下home assistant米家空调插座他们是1分钟采集一次的。见附图。
但是安装比较麻烦,需要同一局域网的电脑里面装docker 24X7工作,内网穿透应该简单点可以借助花生棒,复杂点用现在的公网服务器可以省点钱,还有些路由固件有免费的内网穿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核查了下home assistant米家空调插座他们是1分钟采集一次的。见附图。
但是安装比较麻烦,需要同一局域网的 ...

一分钟一次很好。满足要求。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分钟一次很好。满足要求。

那在电脑上装个Home Assistant,或者买个Home Assistant盒子别人装好的 ,折腾的路开始了 ,没公网IP要配上花生棒。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在电脑上装个Home Assistant,或者买个Home Assistant盒子别人装好的 ,折腾的路开始了  ...

算了,太复杂,放弃。

网友H:
舍近求远了 。小米插座APP里点一下传统样式,再点功率那个数字就出来曲线了 。本身就是自带的功能。包括空调伴侣和单独插座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
点传统样式 再点当前功率。  还有个一般人不知道的方法。买个正泰自动重合闸。可以和插座配合当全屋总开关。三相电都没问题。相对于有第三方的成品,只要百分之三十的价格。

网友:
还有更好玩的玩法。买个电表。黄鱼上便宜。那个数据有配套软件可以调取。比较精准。通过485。

网友:
小米红外遥控可以改装带射频学习的万能摇控功能。车库和水泵卷闸门都可以远程开。有成品板子买

楼主:
引用 网友H:
舍近求远了 。小米插座APP里点一下传统样式,再点功率那个数字就出来曲线了 。本身就是自带的功能。包括空 ...

是“米家” APP吗? 哪里进入你说的“传统模式”?

网友H:
一个空调伴侣  一个插座 都有这个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个空调伴侣  一个插座 都有这个菜单。

小米智能插座3没有这个菜单。

网友:
那你点更多功能后  再点那个当前功率呢 如果没有就不清楚了